西门子里面什么数字代表vb1202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见过300的指针存储内容,真的没有看到200的是怎样表示的,希望高手来解答。
但是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说,知道了也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B:
可以这样试试
ld sm0.0
movd &vb1202,ac0

查看ac0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这是V存贮区的地址,地址是1202,VB是字节访问,VW是字,VD是双字,VB1202就代表第1202个字节。

网友A:
同意 还没有笔名:
但这样很难找出规律。

网友D:
这是什么意思?vb1202就是地址啊,如vb0,vb30等等,一个字节为8 个二进,就这样,

网友B:
TO lmhx,知道了该字的地址,只要根据偏移就可知道V的所有存储区的地址了

网友E:
V区是什么区?200的?300/400里面好像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