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NB2U24R-11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7-07-26):
如题,请教各位。plc端是8芯网线接口,最好是能给一个图的链接。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题目中的PLC品牌写错了,是FUJI的。

楼主:
我用手持编程器下了程序,写在我从坛里下的FlexPLC编程软件里,有些命令写不了,总是报错。请教各位!

网友A:
感觉富士的连接电脑很奇怪
用不同版本软件 试试
连线自己可以做

网友B(2011-09-06):
直连编程电缆 : 将水晶头的4(RXD+).6(TXD+)脚的导线与9芯孔头的5脚连接(该脚是RS232的地), 3脚(RXD-)通过2.2k欧的电阻与9芯的3脚相连, 5脚(TXD-)通过2.2k欧电阻与9芯的2脚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