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220V AC的交流电转换成让PLC接受信号

楼主(2007-07-26):
大家好,我有一个技术想请教大家,就是我做一个系统的时候由于要将220V AC电信号转换成能让PLC接收的信号,并且还要在触摸屏上要实时显示该时间的电压值的这种仪器大家知道吗?如果谁知道请告诉我一下,需要的量一年在2000只左右.
还有就是触摸屏有能否直接接视频信号的啊?也就是需要的时候让触摸屏上显示射象头传输过来的视频信号?
这两样东西都是用在同一个系统中,如果谁知道请和我联系,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电量变送器将220V的AC电信号转化成4-20MA的电流信号,通过PLC的模拟量模块接受转化触摸屏可读取的数据就可以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了。

网友B:
工控新学者说的可以

网友C:
用电阻分压去模拟信号

网友D:
用电量变送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E:
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F:
有专门的电压变送器220V转4至20毫安可是0至10V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