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s与plc有何区别

楼主(2007-07-26):
  请问各位我是刚毕业的学生,只懂得plc。不懂dcs。如果在一个工程中plc实现自动化,用组态软件来监控、控制、操作的话这算是一个dcs系统吗

网友A:
PLC是由继电器控制发展过来的,主要由于逻辑控制,DCS主要用于连续的过程控制,PLC需要自己编制梯形图,需要自己配置网络等,可以说PLC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而DCS系统组态、网络等都集成了,在实现上来说DCS简单些,不过现在很多PLC都开始转变了,也可以用于过程控制,于是形成了一种走中间路线的混合控制系统。

网友B:
又一个工控新人啊

网友C:
即使是DCS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出来的, 有的是从仪表发展来的, 有的是从网络发展出来的....有的DCS也是从PLC发展起来的, 没有一个具体的划分, DCS可以外挂PLC, PLC也可以挂DCS....

网友D:
我也是刚接触DCS,觉得现在的PLC跟DCS很接近,基本上都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很难说出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E:
引用:DCS意思是指集中分散控制系统,而PLC是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一个控制系统的总称,这个控制系统可以由PLC,工控机等组成.而后者是指一个具体的控制器.
DCS的作用就是把现场各处比较分散的控制对象采用电,气,液压等方式集中到一个控制室(集控室)来控制和监视.以减少控制成本,实现高度集中的自动化.
PLC是将有限的开关量,模拟量输入到一个微电脑系统,通过程序运算输出相应的控制信号.控制方式由编程决定.
DCS主要用在现场庞大,各控制单元复杂数量多的场合,比如发电厂,化工厂,等等.
DCS重在收集信息 强大的通讯功能
PLC重在控制 精确快速的反应能力

网友F(2007-09-30):
我也是新人,呵呵,也想弄明白plc与dcs的区别,老感觉两者分不开

网友G:
起源有着严格的区别。现实看来差别已越来越小了。

网友H:
DCS意思是指集中分散控制系统,而PLC是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
顶.学习!

网友I:
来学习了,现在看是区别越来越小了。

网友J:
区别很模糊

网友K:
如果是新手的话 看点数(虽然这一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现场很多是以点数选择DCS或者PLC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张天军在 2007-10-4 1:4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是新手的话 看点数(虽然这一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现场很多是以点数选择DCS或者PLC的)
--------------------------------------------------------------------------------------------
什么意思呀?看不明白?为什么是错误的但还要说出来呢,本人很菜,希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L:
分析得很好.学习啦!

网友M:
一直在学习DCS和PLC,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传统意义上:
     DCS(集散控制系统),是一个系统,是硬件和软件有机结合的系统.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应该说是一个控制装置.
     严格意义上的DCS,从控制系统分层的概念上来说,应该是一个现场控制层、通讯层、管理层及供电等都冗余的系统。从这方面来看,比较适合于控制点数较多、控制要求较高的场合。
    PLC可以说做为一个控制装置,只功能上只相当于DCS的现场控制层的控制器。而且只有很高端的PLC才能实现冗余的功能,大多数PLC由于不具备冗余功能而只能相当于DCS系统中非冗余的控制器。
    传统上认为DCS是价格昂贵、系统封闭的系统。

随着发展,以现在来看:
    PLC也可以组成DCS,但是这个“DCS”可以说只是取了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概念。要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各层都冗余的DCS,很困难。即便有些系列PLC可以实现,但是价格同样很昂贵。
    随着各方面技术的发展,DCS也逐渐向开放性发展,价格也逐渐在降低,尤其是一些国产的DCS系统,从性价比方面综合考虑,也可以适用于一些中、小型系统。其多重冗余的设计,使得系统可靠性增强,维护的方便性提高。而且从软件组态来考虑,DCS的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N:
  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O:
我认为PLC是星星,DCS是天空.

网友P:
学习了,觉得PLC作为DCS的执行机构

网友Q:
许多功能PLC还是不能完成,当然除了安全PLC,例如DCS中的SOE,冗余I/O等.

网友R:
我是新手,感觉收益很大,谢谢!

网友S(2007-11-05):
想学一下,好学吗?

网友T:
同意  sailing1860: 的说法

网友U:
   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在工控制领域,由过的传统的继电器控制柜和气动调试仪表向系统控制转变,于是电气专家开发了他们的PLC系统,而仪表专家则开发了他们的DCS系统,

网友U:
因而PLC发展总是侧重于电气和传动控制,多应用于高速运动控制,如数控机床,机器人,传动生产线等,而DCS侧重于调节系统,多应用于化工,电力,造纸(除纸机传动部分外)等,而象污水,电除尘,水泥等行业则多种系统可灵活选用.

网友V:
受益匪浅

网友W:
现在基本也没什么大的区别了,知识概念定义的角度不同。

网友X:
区别真不大

网友Y:
外行说没区别,内行说区别大了去啦!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疑问,关于DCS与PLC的区别可以发表一个很大的论述,从研发对象,技术核心,市场操作,工程服务,售后服务等等方面来讲,都有孑然不同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大家可以总结回顾一下!慢慢体会吧!

网友Z(2007-12-11):
我也是只懂PLC想学习DCS.请问DCS和PLC比那个好学。应该怎么学啊。从哪里开始。谢谢

网友AA:
学习中啊!!!
感谢各位!

网友U:
可不能看点数,要是在钢上传动线上,你用DCS可就不行,要不钢条都会飞走来了,因为速度没法满足.

网友AB(2008-01-19):
我听说了一种本人觉得很有道理的说法:按照DCS和PLC的英文原意解释的。DCS是个系统,含义是集中数据、分散风险,所以DCS没有超过32点的卡件。PLC是个装置,含义是灵活编程、逻辑控制,所以PLC甚至有超过72个点的卡件。
小弟初学,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C(2008-04-2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哈哈

网友AD:
真好 学习了 真好 学习了

网友AE:
我认为DCS和PLC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用于化工等危险行业,其既能集中控制也能分散控制,如那一部分出现故障,其余还可以继续工作。而PLC则系统瘫痪

网友AF(2008-07-11):
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耗子才是好猫,什么叫plc?什么叫DCS?单个西门子200是plc,很多200plc组成一个大的网络还是叫plc吗?愚蠢至极!我用西门子的东西在化工方面多了!

网友AG(2008-09-09):
其实两者是相通的

网友AH:
呵呵;

PLC与智能MCC马达控制中心、与数控机床配套的NC/CNC数控设备,以及与其它运行控制系统、电控设备、变频器和软起动器等连成系统;PLC要与DCS分工合作,充当DCS的远程I/O站等;PLC要与IPC分工合作,除用IPC作人机界面外,作软件PLC的I/O部件也是可行的;

网友AI:
现在的PLC的功能啊,很多方面啊,正在接近DCS的功能了哦!!

网友AJ(2010-01-17):
PLC擅长于ms级控制,适合要求快速动作的场所,比如多继电器控制。但是确实和前面的说的一样,做冗余控制的PLC几乎没有。

网友AK:
目前PLC和DCS已经发展到了没啥区别的状态了,随便找个产品能满足你们的要求即可。

网友AL(2010-03-08):
DCS多应用于流程自动化PA,侧重产品的精度、稳定性、模拟信号处理;PLC多应用于工厂自动化FA,侧重于产品的速度、稳定性、数字信号的处理

网友AM:
国产附件:

1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12-0XA0
2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12-0XA0
3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41-0XA0
4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41-0XA0
5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0-0XA0
6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0-0XA0
7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A51-0XA0
8 总线连接器 6ES7 972-0BB51-0XA0
9 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0 前连接器 6ES7 392-1AM00-0AA0
11 前连接器 6ES7 492-1AL00-0AA0
12 导轨(482mm) 6ES7 390-1AE80-0AA0
13 导轨(530mm) 6ES7 390-1AF30-0AA0
14 导轨(830mm) 6ES7 390 1AJ30 0AA0
15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EA02
16 总线连接器 6GK1 500-0FC00
18 总线电缆 6XV1830-0EH10
19 CP5611卡 6GK 1561-1AA00
20 CP5611卡 6GK 1561-1AA01
21 电源(5A) 6ES7 307 1EA00 0AA0
22 电源(10A) 6ES7 307 1KA01 0AA0

联系人:张工
手机:13911896836
QQ:45621672

网友AN:
民 易控天下
积分:1307
帖子:110
注册:03-10-28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 收藏 | 回复 | 修改 | 2010-03-10 17:00:10 楼主 有些朋友给我反映,想得到一款可以用在户外的一体化PLC;有些想得到一款稳定可靠易用的PLC;有些想得到一款在线仿真在线下载在线扩展的PLC;有些想在设备上根据情况作一些功能改动或做一些专用的功能块;有些用量挺大,想定制功能和硬件;还有一些想做工程的时候,去现场一两天搞定;有些想用来做小型的DCS控制系统.....

腾控PLC应需求而生,专门解决工程师和老板们的疑问:降低成本,提高品质,易用,易维护,易扩展,有强大的通信功能,易掌握的的标准化的开发环境,以接近严酷的要求,即将推出工业级高性能一体化PLC,满足大多数场合的测控和设备电气控制的需要,以质量铸造本土PLC的经典之作!

工程师朋友以往除了西门子等国际巨头之外,没有太多的选择,我们将尽力提供这种可能,以我们八年多的努力和奋斗,以十多年的硬件研发经验,以N万套测控硬件现场的稳定运行作保障,以振兴本土自动化为已任,接受广大工程师的鞭策,警请关注,让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