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怎么锁不紧,三菱的就不会。

楼主(2007-07-26):
2kw伺服带一滚筒,参数调了很多次了,还是一样。三菱的就锁的很死。

网友:
"参数调了很多次了"
是这么调的?

网友A:
是C轴吗?

楼主:
"参数调了很多次了"
是这么调的?
一步一步调 速度,位置,。。。 一个固定其他参数改变。。。调了没效果

网友B:
因该是没调好吧,我理解您说的“锁不紧”是指系统刚性较低,如果是这样,增加比例增益啊.不然用参数自动设定也可以,直接设置刚度参数,其他参数让驱动器自己设置

网友C:
不要光看2Kw,电机的力矩和惯量如何? 参数上肯定是有差异的。

楼主:
安川的惯量跟三菱差不多 三菱大一点 设置默认值7赔 安川的我设置20倍了 自动调谐得到(该这个值也没什么作用,还是锁不住。。

网友:
增加位置增益,直到锁住或者震荡。

楼主:
位置增益从35增加到45没什么效果,所以调回来了。

网友D:
您安川驱动器,设的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即Pn000的值是什么?

楼主:
我都调位置增益了 肯定是位置模式啊 Pn000=**1* 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D:
你上位控制器的零伏于安川的零伏对接了吗?能否查查信号线是否有干扰?
或者你是指没有上位,一上电,电机自己就动?

楼主:
伺服servo-on后,锁不死。

网友:
"位置增益从35增加到45没什么效果,所以调回来了"
起码也试到200吧。

楼主:
不会吧 带一个大滚筒啊 刚性很低的 调高就不行了吧 怕精度不好,所以调了回来。。。我想调到200肯定摇换不止了!!~~(没试过,有时间我去试试)

楼主:
是不是安川的伺服没有三菱的好,三菱的就能达到这个值

网友C:
同样增益下,负载惯量越大,系统刚性越软,这是原理使然。往高了调吧!

网友D:
我手头有个安川100W的没有你这种现象.感觉他这漂移该是干扰引起的.如果惯量太大应该震荡,而不是单方向偏移.

网友:
"我想调到200肯定摇换不止了!!~~(没试过,有时间我去试试)"
如果负载合适,把积分关了,到100多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出现摇晃的现象,一定是积分太大了,把积分时间改大,最好把它改到最大值,直接将积分关掉。

网友C:
“是不是安川的伺服没有三菱的好”———一般认为,安川伺服更专业。

网友E:
将增益逐步往高调,直到震荡为止.

楼主:
TO:刘版主  你说的100多指的是100ms吗  我现在设置的是8000也就是80ms(比较大了),用2000也可以了,不过小于1000就会振荡了。你所说的“如果是出现摇晃的现象,一定是积分太大了,把积分时间改大,最好把它改到最大值,直接将积分关掉。”
不怎么理解--我现在是速度积分越大越好,太小会振荡。
怎么是改到最大值,直接将积分关掉呢??? 改到最小值吧

网友C:
刘版主说的100,应该是指“比例增益”

楼主说的“8000也就是80ms(比较大了),用2000也可以了,不过小于1000就会振荡了”应该是指“积分时间”,积分时间是与积分增益成反比的。所以楼主的理解就显得反过来了。

楼主:
TO:刘版主
如果我位置增益加到100,那么我的速度增益要到多少呢,速度积分要到多少(速度积分主要是影响什么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
今天调了一下 位置P增益从35到55就不行了 摇动滚筒就会发出啸叫声。此时,速度P增益30,速度积分8000(80ms)。

网友F:
如果我位置增益加到100,那么我的速度增益要到多少呢
我只知道速度增益应该增加,至于要加到多少,一点一点加,试着来。速度积分可以关掉。

今天调了一下 位置P增益从35到55就不行了 摇动滚筒就会发出啸叫声
增加速度比例增益,除非惯量比不对,或者传动机构刚性太差,否则30太小了,

楼主:
这个确实麻烦啊 惯量又不不会算. 机构刚性太差(伺服与滚筒直接连接的) 增益调大了就是不行....
如果惯量比设置的不正确,会不会影响参数的设置(惯量比是自动调谐得到的)
看三菱的伺服也是直接连接的,增益却可以设置很大.惯量比默认7倍.

网友F:
以为很多驱动器是不开放电流环给用户的,惯量比是用户可以改变力矩响应的的地方。如果力矩(电流)响应不够快,速度环的增益也就提不起来,速度增益提不起来,位置增益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伺服与滚筒直连,刚性不应该太差。

楼主:
跟速度环加微分有关系嘛

网友G:
速度环微分,可以看作是电流环。

楼主(2007-09-06):
to:刘老师 ---伺服与滚筒直连,刚性不应该太差。
好像不怎么好调,如果加个减速机刚性可以调到很高。

网友C:
直连负载惯量大,自然难调,加减速机后,负载惯量减小。

网友H:
说明书里面有一项参数是要该的,你该了她之后才可以该才参数的,你不该她还是会默认回来的,没有用的,我碰到过这样的,你改掉了就可以了

楼主:
TO 工控维修
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F:
好像不怎么好调,如果加个减速机刚性可以调到很高。
我怎么感觉象是惯量不对。

楼主:
惯量是自动调谐得到的

网友G:
可以放弃自动调谐,手动设定试试?

另我的理解“以为很多驱动器是不开放电流环给用户的,惯量比是用户可以改变力矩响应的的地方。如果力矩(电流)响应不够快,速度环的增益也就提不起来,速度增益提不起来,位置增益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虽然没有伺服的具体算法,但我觉得电流环其实对用户也是开放的不过隐藏在所谓的“惯量”参数里。请达人解惑。

网友I:
电流环参数和系统惯量有关?电流环的对象不就是一个电阻和电感串联的回路?如果电机已经固定了,的确不需要用户调什么参数了吧。

网友G:
不能这么理解吧?调节是为了实现系统控制目的的。仅看电机的话就失去整个系统的控制意义了。为了实现更好的系统响应调节电流环在某些情况是很必要的!
但为什么通常我们不调呢?电流环,也可以理解成力矩环。和系统的刚性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密切的,是控制的内环。对于内环而言,通常的建议是把可行的增益给到最大,以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所以有时候为了“方便”(你想想3个环一起调,可比两个累多了,要求不高,就图个方便呗)就直接做“死”了。但当控制需求更加复杂,要求更高时,就不能“不管它”了。小日本,的电机做个自动增益调节,就是因为他 ,其实也想在用户方便的条件下尽力“管管它”,以提高自己伺服系统的能力。现在的事实是绝大多数要求下,用小日本的那个东西是很方便,但决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被“表象”所迷惑!

楼主:
谁有安川软件的使用教程吗  软件有了,线也买了,一看不会用。

网友H:
你看下说明书啊
具体是那个我不记得了
我那时候也是搞了好久的
后来改了一下就好了
说明书有的
你慢慢看下就可以

楼主:
TO 工控维修   说明书上这么多参数  叫我看哪个呢  你有没有印象。。。

楼主:
我将积分时间从8000调到2000,现在好多了。

网友J:
把PN110改成0012,手动调节,默认是自动的,每次上电都会自动调整,你改成手动再试试.

网友K: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现象,我是速度模式,负载惯量比用在线自动调谐获得然后用FN007保存,但是伺服ON后,伺服马达就振动并伴着啸叫声,把刚性FN001调小(设成3默认是4)也不起作用,之后我把PN110改成0012,手动调节降低负载惯量比PN103就不振了,现又重新把速度环增益PN100拉高,速度环积分时间PN101减小,(PN100设成70在高就会振,PN101设成700在小也会振,)
  不过现在感觉有滞后现象,不知道跟这些设置有没关系?此系统是从轴跟随主轴进行同步控制。

网友C:
有滞后是必然的!

速度模式下做从轴跟踪主轴?有上位控制吗?

网友K:
用的是MKS同步控制器BY125

网友C:
有上位同步控制啊,这么说上位的同步能力也有可能会存在问题。

网友F:
速度积分时间不要调小,直接调到最大。卖给您BY125的人应该告诉您的。

网友L(2009-09-26):
你好:安川伺服从给信号到电机运动需多少ms.

网友F:
你好:安川伺服从给信号到电机运动需多少ms
没人能给出这个数据.这要看你给的是什么信号(位置\速度\电流),以及内部增益设置和外部负载情况

网友M:
确认惯量是否相同,保持的力矩是否一样?

网友N(2010-12-13):
您好!我用226PLC晶体管输出,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针脚47与40也有24V电压了,伺服电机用手转都能转动,不知道是那里没有做对,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刚刚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