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S改造--流程图无数据

楼主(2007-07-26):
平台:INTEL 845 + P4 2.26G + 256M内存 + IDE 10G硬盘 + 3COM 905B网卡,不装键盘卡,用PC键盘代替。

试用时,装载过程顺利(W,N),在NATIVE WINDOW里点SYSTEM STATUS什么的都正常,按DETAILS键可以查看点的实时数据、存在HM上的历史曲线。可以访问网上邻居、复制文件。

问题:流程图没有数据,DISPLAY BUILDER里ON LINE、OFF LINE是灰色的,不可切换,而且当前状态是OFF LINE。

楼主:
另:
右下角的指示灯为长绿。GUS能访问HM的文件。

楼主:
采用的是全新的安装方式:
NT4(网卡选MS LOOPBACK);SP4;安装实际的3COM网卡;GUS属性、BASE等

网友A:
请问1、你这个系统原来就有GUS操作站吗?
    2、这次安装的GUS软件版本和原来的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吗?

网友B:
问题应该是在你的Display Builder 和Display Runtime等上位机软件上,我觉得要么是安装的问题,例如少装了什么东西。要么就是版本不匹配。再装一下吧。

楼主:
我也觉得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系统组态有10台GUS。
99年10月做Y2K升级改为R533.1,据当时在场的同事说,DISPALY BUILDER从100升级到120时遇到了难题(好象是没法移植),后来改为DISPLAY BUILDER 130才得以解决。

网友A:
120的版本确实有很多问题,我也遇到过,你要保证你现在装的软件和你正在运行的GUS软件要一致才行。虽然组态了十台GUS,但是每一台GUS的组态是否都一致(GUS特性方面的数据)。这要从NCF中看看才知道。

楼主:
楼上的朋友是天津的刘工吗?

“正在运行的GUS软件”怎么理解?是HM的系统文件,还是GUS上的属性软件(GUS_TPN_SOFTWARE)?
我记得HONEYWELL技术人员来做Y2K升级时遇到了一点问题,最后是手工复制了一个文件到HM覆盖旧版本才顺利过关。可惜当时我不在场,拷的什么文件无从得知。
在没做Y2K升级前我在一台GUS重装过系统,改用IDE硬盘 + EN2000兼容网卡,过程很顺利。
Y2K升级后HONEYWELL留了1张快速恢复盘、1张TPS软件安装盘、1张GUS_TPN_SOFTWARE光盘。因为硬件环境改变,快速恢复盘没法再用,于是手动安装NT4、SP6、显卡、网卡等,然后安装TPS BASE、GUS属性等。问题估计出在快速恢复盘这一步骤。

网友A:
因为系统中使用的GUS软件和HM中的外部装载要一致才能成功运行流程图和调用数据,但是你说你这里右下角的指示灯常亮而且为绿色,并且你其他的站点都正常说明你HM中的文件并没有少,所以你这个问题还真的有点怪。只能试一试了。你找个高版本的&CUS覆盖一下。最好先将HM中的&cus做个备份。如果不行好做恢复。

楼主:
楼上朋友的方法有点难度啊,而且也没有高版本的&CUS。

我估计问题出在DISPLAY BUILDER的安装过程,可能漏掉了某些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