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7-26):
在工业安全系统中,如ESD系统,我们做集成的是不是所有设备都必须选择有安全认证的产品,如继电器,端子,电源,控制柜等。是否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最后的安全鉴定。

网友A:
最好是这样,以后的事会很顺利。

网友B:
安全的概念定义是不同的,ESD系统中谈到的安全级别概念是按照IEC61508,61511定义的,比如电气/电器设备的在不涉及IEC61508,61511规范的范围,是指电气产品的安全设计应用,比如国内3C认证,这个是不同的。

比如端子,机柜,就不涉及到IEC61508,61511定义的安全级别认真概念。是不要TUV安全认证(按照IEC61508,61511定义)的。

网友B:
工业安全系统常说的有两个应用,一个是机械行业(运动设备,流水线,传送带),一个是连续流程工业(石油化工能源工厂装置)这两个执行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2007-08-27):
是这样,以后的事会很顺利。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E(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