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

楼主(2007-07-26):
   各位兄弟姐妹,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单相变频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了????又能起什么用了??/什么牌子的单相变频器比较好点???和三相的什么大的区别????端子一样吗????

网友A:
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的作用是相同的,现在只有很少的厂家做,我认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网友B:
小功率的都有单相变频器,用在没有三相电源的场合,很方便啊!功率在3.0KW以下的三相电机都可以用,而且小功率的伺服驱动器也多是单相的。应用很多怎能说没实质性意义。

网友C:
变频器的原理是交-直-交,所以说输入单相一样能整流为直流电.
我用过一个台达小功率变频器输入就是单相220~V的
输出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没有见过,可能是因为单相电机有移相电容的原因不适合变频调速吧.

网友D:
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的作用是相同的,用在没有三相电源的场合,很方便啊.

网友E:
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的用法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小型变器是三相和单相都可以用,但是用做单相时.电机必须角接.

网友F:
我公司用的很多,对小功率小力矩的设备都用。输入是220V交流,输出仍然是三相。不过是相位不同而已。和三相变频器原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