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功率请教

楼主(2007-07-26):
各位师傅好:
      我想做个一立方体的电热丝加热箱,封密状态,在10分钟内温度升到120度
左右,请问大家需要多少功率的电热丝。请大家帮帮忙呀。先谢谢了。

网友A:
参数不全,箱子规格为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不锈钢箱体的。

网友B:
箱体的尺寸、保温材料和环境温度决定。

网友C:
用温控表控制,功率大点更好,选12KW,9KW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D:
我也想作一个,但不知道怎么做,楼主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E:
箱子的体积是多大,用多大电压(380还是220),里面的耐火材料是面包砖还是镁砖,加不加石棉毡,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