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继电器触点老烧,,,用DV直流电24V

楼主(2007-07-26):
 [求助]我的继电器触点老烧,,,用DV直流电24V
我的继电器触点老烧,,,用DV直流电24V
有人说用电容滤波,,
我不知道用什么形号??????????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电路用错了,本来是直流电路的东西,你用到了交流电路中去了.

触点上没有加装吸收电路,使开关时的火花太大
触点容量太小

网友B:
是不是负荷太大了呀

网友C:
负载可能太大

网友D:
条件允许可选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先看负荷大小,再看触点容量。触点容量要比负荷大20%左右

学生!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荷是电感性的话,例如电磁阀,电磁铁之类,请在负荷上反并二极管以消触点火花,并RC吸收回路也行。一些小型继电器上标10A电流,设计时选型只可在1-2A以下的电路,电流大了没有可靠性可言。

网友F:
如果你的负荷是电感性的话,例如电磁阀,电磁铁之类,请在负荷上反并二极管以消触点火花,并RC吸收回路也行。继电器触点除电流参数之外,还有触点VA参数。设计时选型时应两者同时考虑。
   一些小型继电器上标10A电流,但它的触点容量对于电感性负荷的VA容量在某电压下只要0。2VA,也就是说该继电器在这个电压下带电感性负荷的能力只有不到100mA。

网友G(2009-09-23):
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么

网友H:
对:老愚者 关于如果你的负荷是电感性的话,例如电磁阀,电磁铁之类,请在负荷上反并二极管以消触点火花,并RC吸收回路也行。继电器触点除电流参数之外,还有触点VA参数。设计时选型时应两者同时考虑。
   一些小型继电器上标10A电流,但它的触点容量对于电感性负荷的VA容量在某电压下只要0。2VA,也就是说该继电器在这个电压下带电感性负荷的能力只有不到100mA。
内容的回复:

我们这里有一台空气压缩机的星三角启动的接触器在线圈上串联一个RC是什么意思

网友I(2010-12-24):
接触器线圈属于感性负载,给他并联RC吸收主要是吸收线圈断电时线圈自感产生的尖峰电压,避免控制这个线圈的触点(如用继电器触点控制接触器线圈)动作时拉弧提前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