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7-300的程序不能上载呢

楼主(2007-07-26):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上载的原因很多,比如
1,plc端口被加密
2,电脑与plc没有正常连接(编程电缆,通讯端口等等)
。。。。

楼主:
电脑与plc没有正常连接(编程电缆,通讯端口等等)
如何设置呢。

网友B:
能不能在线看程序呢?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不能在线看的话,通讯就断了,自己在去检查下设置,以及硬件接线~~希望看到你的最终解决结果

楼主:
用MPI/DP通讯电缆与S7-300通讯还要加驱驱动吗

网友C:
看你的电脑与通讯电缆的接口是USB 还是串口了.前者话肯定需要的了,后者的话好象不需要!

楼主:
我用的是串口通讯。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4318

楼主:
如何下载S7-300的程序。为什么总是提示我不能复制OB1

楼主:
哦可以下载了,是我没有打到STOP状态。

网友A:
在运行状态下,也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D(2007-08-29):
端口被加密是什么意思,和程序加密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程序加密后,你不能打开源程序,端口加密后,根据加密情况,你不能上下载程序

网友E(2019-08-30):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程序加密后,你不能打开源程序,端口加密后,根据加密情况,你不能上下载程序

怎么输入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