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CS510

楼主(2007-07-26):
请问ACS510变频器老是报过流,都是隔二三天跳一次,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急急急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实际运行电流跟额定电流相比如何?

网友B:
变频器可能选小了,因为变频器内部有计算电流的程序,是反时限的,你的变频器正好处在过流与不过流状态!另外控制方式是不是恒转矩控制,若改成平方根控制看看!

网友C:
1.你看下你2601是多少?如果是1改为0问题即可解决
2.选型情况和现场的输出电流运行情况要检查一下,电机参数重新输入正确,如果要都是启动是4偶尔报,可以修改2101=4,同时可以放大加速时间看看
3.负载问题也要检查,如果有周期性过载,也可能出现类似情况
4.如果以上都检查且没有问题,记清楚变频型号,序列号和自己检查过程,故障现象,申请服务站人员支持.

楼主:
2601都改过,我用的变频器的内部PID宏,我怀疑是周期性过载,如周期性过载有好办法吗?

楼主:
变频器实际运行的电流为6A左右,但机房的温度较高,大约有50度

楼主:
请高手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