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教清心:英威腾变频器P9 SC问题!

楼主(2007-07-26):
我处有一英威腾P9 15KW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但到了现场(深井泵)有时会跳SC!怀疑是负载问题,但换其他品牌变频器却正常!何故?是误报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A:
请问楼主:
1、你的深井泵是多大的?变频器距离泵有多远?
2、是否有装输出电抗器?
深井泵的负载特性和一般的泵类特性是不一样的,原则上在深井泵用变频器都需要放大1~2级,而且由于距离一般也较长,在线路上产生的漏电流也较大,容易引起变频器过电流保护。

楼主:
谢谢,现场深井泵是11KW的,没有安装电抗器!但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正常工作2年了!现在有时侯也可以工作一两天,但有时侯一运行就SC!

网友A:
两年的时间会使很多的因素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完全可以让你的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建议您:
1、清理一下变频器线路板上的灰尘(可能会引起线路间的漏电流)
2、检测一下电缆的绝缘(可能绝缘值没有以前高,导致漏电流增大)
3、如果还不行,可以将机器发到我们就近的办事处或总部,我们给你检查一下。

网友B(2008-08-31):
我公司有多台英威腾变频器 变频器经常报SC故障,但负载又不短路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楼上:这种问题注意检查一下电流检测回路是否有异常,做一些线路清洁工作可能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