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式下伺服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和非整除电子齿轮

楼主(2007-07-27):
假设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伺服电机的光栅线数2500,通过4倍频得到一圈的反馈脉冲数是10000/圈,电子齿轮设置是25:8(注意是非整除的),根据电子齿轮的概念,每给出8个指令脉冲,伺服驱动器会在得到25个反馈脉冲后认为到达指定位置,我的问题是,当指令脉冲只给出1个的时候,伺服驱动器是如何控制到位的,应该不会是得到25/8=3.125个反馈脉冲时认为到位了吧?3.125个反馈脉冲如何理解?这些都可能是我在概念理解不正确的情况下的结果,但希望对伺服驱动器熟悉的同仁帮忙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3.125是不可能的,肯定有个舍或入的过程!

网友B:
楼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位置算法主要应用于定位,往往对时间概念放在其次,对于小数的电子齿轮算法,应该先处理整数,余数(小数)累加,当达到等于或大于1时,视为一个误差,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吧.
但问题是,特定情况下,小数累计小于1,而外部脉冲又停止的时候,如何保证运行完滞留的小数,这个问题欢迎各位探讨.

楼主:
To 第三方:

  "应该先处理整数,余数(小数)累加"

---那照此说来,位置模式的伺服控制系统,在一步一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步进驱动系统在高细分情况下出现的“大小步”问题咯?

网友C:
头痛,我也一直没解决这个难题,我是把小数部分人为的去掉不要,四舍五入法.所以误差没法消掉.尽管采用细分,只能减小误差,满足工作要求.....

网友D:
“那照此说来,位置模式的伺服控制系统,在一步一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步进驱动系统在高细分情况下出现的“大小步”问题咯?"
即使是整数比,所谓”一步一动“也一样不能保证均匀。

楼主:
To 刘岩利:

  "即使是整数比,所谓”一步一动“也一样不能保证均匀。"

----按照我的理解,凡是能够整除的电子齿轮比,都可以写成 x:1的形式,也就是说,给一个指令脉冲时,伺服驱动器在得到x个反馈脉冲后就认为运动到位了。这里面没有非整除电子齿轮比遇到的在无法整除的情况下反馈脉冲数的舍入问题。不知道刘版主的“也一样不能保证均匀”,是基于什么因素造成的不能保证均匀?刘版主能否说的再具体一些?

楼主:
  我问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想知道,在位置模式下的伺服系统,是不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非整除的电子齿轮比。请这方面有经验的同仁给一个结论。

网友E:
在这种条件下,就不要片面追求每步都均匀了。

楼主:
参与本问题讨论的同仁不是很多,而且往往没有就问题本身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是不是这个问题太过简单了,没有探讨的必要?个人感觉很迷惑。

网友B:
To:swift1972
''是不是应该尽量避免使用非整除的电子齿轮比''取决于是否你的应用对象的精度要求.这是通过计算获得的,当然在能够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最好不用有小数的.

网友F:
若你們討論的是系統的精度 僅討論伺服 驅動 這些元件 那有何意義
沒有3.125脈衝 要就算3或4 脈衝
在全閉運動控制可透過插補功能 來解除 除不盡的小數
也可外接編碼器 或光學尺 做動態補償
另外也可改變控制器位置參數設定 改為絕對位置設置 那就去實驗  看是取3 或4 脈衝 合乎你要的可接受的精度

若僅採開放式 或半閉系統 那大家就去猜 去賭

网友F:
 抱歉 "看是取3 或4 脈衝 "這樣說法有問題
應該說 "赱多少距離 需要多少脈衝" 這樣比較貼切

网友D:
“不知道刘版主的“也一样不能保证均匀”,是基于什么因素造成的不能保证均匀?刘版主能否说的再具体一些?”
基于伺服,或者说,是基于闭换环控制,偏差总是存在的,偏差总是存在的。

楼主:
To 刘岩利:

"基于伺服,或者说,是基于闭换环控制,偏差总是存在的,偏差总是存在的。"

---这个应该是个常识吧,绝对没有偏差的系统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但回到本贴问题本身,电子齿轮本身是伺服系统中必须设计的一个参数,而使用电子齿轮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是为了调速,有的是为了规范脉冲当量,对于这些使用目的而言,非整除的电子齿轮比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但如果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下,因非整除电子齿轮比带来的必须对带小数的反馈脉冲进行舍入,并由此舍入引起的偏差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如果采用整除的电子齿轮比就不会引起这种类型的偏差。至于其它因素引起的系统偏差,不在本贴的讨论范围之内。

网友D:
“因非整除电子齿轮比带来的必须对带小数的反馈脉冲进行舍入,并由此舍入引起的偏差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如果采用整除的电子齿轮比就不会引起这种类型的偏差。至于其它因素引起的系统偏差,不在本贴的讨论范围之内。”
所谓“其它因素引起的偏差”,与您所要讨论的偏差,在数量级上是一致的,所以,我才会提醒您,“即使是整数比,所谓‘一步一动’也一样不能保证均匀”

楼主:
To 刘岩利:

   即便是“所谓“其它因素引起的偏差”,与您所要讨论的偏差,在数量级上是一致的”,但这种因非整除电子齿轮比引起的偏差跟其它因素引起的偏差相比更容易避免,只要不采用非整除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

   本贴提出的问题,关键在于探讨电子齿轮比的整除性质是否对工作于位置模式下的伺服系统的定位性能有影响,而不是探讨与其它影响因素进行比较。

网友G:
感觉如果是在一个会产生累计误差的场合,电子齿轮是绝对不可以不整除的,而当允许有累计误差时,由于最多只会产生一个编码器脉冲的误差,相对于伺服本身的抖动所产生的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例如,在一个旋转多工位的的应用里,如每转产生一个脉冲的累计误差,则生产100个零件将产生100个编码器脉冲的误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楼主:
欢迎在这方面有实际经验的同仁参与探讨,消除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误区。

另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电子齿轮还是25:8,在不考虑其它影响定位性能的因素的情况下,系统初始位置在零点位,当给一个指令脉冲后,伺服本应该在得到3.125个反馈脉冲时到达位置,但由于脉冲数不是整数,假设进行取整处理,伺服在得到3个反馈脉冲后到位,在这种半闭环的系统情况下,上位控制系统会认为此时位置在3.125个反馈脉冲所确定的位置,此时理想位置(上位)和实际位置(伺服)差0.125个反馈脉冲对应的物理长度;然后在发出10个指令脉冲,伺服本应该在得到10*3.125=31.25个反馈脉冲后认为到位,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要取整处理,伺服将在得到31个反馈脉冲后认为到位,理想位置和伺服位置差0.25个反馈脉冲对应的物理长度;到现在为止,指令脉冲共发了11个,而伺服的位置在34个反馈脉冲的位置,偏差累积到了0.375(0.125+0.25)。如果上述描述没有问题,照此重复下去,每次都个10个指令脉冲,可以想见,累积的误差会很快到达不可容忍的程度。

   上述是个人愚见,敬请有经验的同仁指正。

楼主:
  我在上面贴中所说的现象在实际的伺服系统中应该是不会出现的,否则在位置模式下,没有人敢使用非整除的电子齿轮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我想伺服驱动器内部算法是知道当前伺服位置和上位指令位置之间的这种因非整除电子齿轮引起的偏差,并记录跟踪此偏差,而并不是每次简单地进行取整处理,这样虽然在某些位置上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种偏差不会进行累积,因此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到底是不是如此,因本人没有伺服驱动器研发方面的知识,所以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同仁来释疑,这样大家以后就可以放心使用非整除电子齿轮了。

网友D:
一般来说,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都是两个参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伺服自己会正确处理。
(曾经有人让我设置一比二的平方根,我当时只能想到吐血,吐完以后,问一下,总行程是多少。)

网友E:
伺服内部确实具备这种解决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采用累计指令脉冲,而不是增量指令脉冲,以足够长的累计指令字长来保留余数,以不舍入来克服舍入误差。

只是此时的均匀性是无法保证的。

楼主:
本人的想法也确如二位版主所言,总之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网友E:
“曾经有人让我设置一比二的平方根”———在国内某公司专为纺织做的伺服中有平方根处理要求,用查表带插值解决的。

网友H:
好,我收了,慢慢研究

网友I:
这个问题真的很精典,向各位学习

网友J:
    谈谈我的理解:

    伺服的位置环的PID实际上只有P的环节就是只有比例,无积分无微分,那么比例之前是如何对设定和反馈进行差值计算的呢?是通过一个累加器,也就是计数器吧,不过这个是双向的:一个控制加的一个控制减的,例如:设定值进来的脉冲控制加,反馈则控制减,如果方向信号相反或反向脉冲的话加减逻辑则相反。。。具体加多少减多少呢?那就是由电子齿轮比来进行设定的。。。

就拿楼主举的例子说明吧当电子齿轮比为25:8时,进来一个控制脉冲时计数的累加器就加25,反馈一个脉冲累加器就减8,那么当减到第三个脉冲后呢累加器的数值输出就只剩1了,这时如何动作呢?实际上,因为累加器还是不等于0,所以它的输出还是要经过位置环增益后输出给速度环,只不过这时的数值很小,所以输出的速度指令也会很小。。。当电机继续动作后又有一个反馈脉冲回来,这时累加器又减了8,此时变为-7,由于数值为负,使得经过位置环比例增益计算后的速度的给定值反向了,电机反转,回馈的脉冲信号就控制累加器不再是减了,而是加,回馈了一个脉冲当量后累加器又加回到1,这样电机就会在这一个脉冲当量中间反复的调节正反转,因为转动的距离是细微的,宏观上看就是稳定的保持不动。。。。所以说伺服的停止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而且无论电子齿轮比多少的情况下平衡的位置精度都是一个回馈的脉冲当量。。。。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J:
关于伺服大小步的问题,因为伺服连续转动起来时只是由累加器的数值输出来控制转动速度和方向,所以只要持续的有设定脉冲进来以保证累加器的数值输出不会反向,那么伺服会始终向一个方向转动的,而且中间不会有停顿,那么就不会有步的概念,同样对于连续的转动也就没有大小步的概念了。。。

但刘斑竹说的也没错,如果不是连续的给控制脉冲,是否连续也很难做出明显的界定,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你的第2个控制脉冲如果赶在累加器被反馈信号减为反向之前到达就应该算连续的,因为电机没有反向转动,这个时间就和整个伺服的三环的运算处理响应时间以及反馈信号的处理时间有关了。。。如果控制脉冲很慢,那么伺服就会停下来甚至会反复的正反转来进行位置调节,这时一个一个的很慢的频率发控制脉冲过来,同时电子齿轮比又不是整数,那么就一定会出现所谓的大小步现象的,这个大小步和步进略有不同的是它也许会三个小步(3个脉冲当量)一个大步(4个脉冲当量),按楼主举的例子就是7个小步(3个回馈的脉冲当量)1个大步(4个回馈的脉冲当量),大步小步之间的差距只能是一个脉冲当量,因此说伺服的控制精度能保证在1个回馈的脉冲当量。。。由于“大小步”及“静止”时的“动态平恒”造成伺服的低速、超低速特性一般都不会很好。。。。。。

所以并不是说伺服的特性就一定优越于步进的,步进的停止保持是通过磁场的合成来达到的,虽然也会有波动,但相对于伺服的这种动态的平衡保持的精度反而更高些,步进的精度比步进的步距的分辨率要高,举个例子:一个两相步进50细分后10000步,它的精度绝对小于360/10000度,粗略的应该在5~10%*360/10000度;而伺服呢,精度和步距的分辨率都取决于编码器,编码器2500,4倍频后10000,它的步距分辨率和精度基本都是360/10000度。。。当然步进在更高的细分后由于对电流细分做的精度不会那么高了以及电路的影响,一定会出现细分后的“大小步”现象,此时的步距已经不能准确的定位了,只能由于平滑运转效果,但一组步的精度还是会有保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256细分吧,200*256步的每步不会很准,但有可能连续的2步或4步之和就一定会很准确。。。伺服呢如果想提高控制精度只能靠提高编码器的分辨率来实现,一是价格,二是过高分辨率编码器反馈会造成系统处理速度的负担,只能换用处理速度更高的控制芯片来完成运算。。。。。。

网友J:
当电子齿轮比为整数时的情况伺服在静止时是何种情况呢,如果无外力负载作用时,伺服基本上是静止不动的,因为累加器的数值为0,造成无差值,速度、电流都为0,。。。但这种静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但有外界的负载作用使平衡被破坏,产生了回馈脉冲,那么就又出现了差值,在外部负载的持续反作用力下电机就会开始反复震荡进行动态平衡了。。。这种震荡的动态平衡的精度也同样是一个脉冲当量。。。。。一个没有输出保持转矩的静止是没有任何实际应用意义的,这个无输出的范围是一个脉冲当量,也就是说如果外部负载能产生的位置变化在此范围内也就没有产生回馈脉冲,那么整个系统也同样保持0输出状态。。。。。。。区别于伺服,步进在每一个点的静止保持都是有强大的保持力矩的,而且这个力矩通常都比转动时产生的大,半流保持功能除外。。。。

所以我遇见过的对静止保持要求很严格的定位场合,有时用步进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性能好的步进系统不见得就比伺服电机系统便宜。。。。

网友K:
凡夫俗子的见解比较到位.

网友A:
To:  凡夫俗子,先生所言另人颇受启发。不过对于
     "就拿楼主举的例子说明吧当电子齿轮比为25:8时,进来一个控制脉冲时计数的累加器就加25,反馈一个脉冲累加器就减8,那么当减到第三个脉冲后呢累加器的数值输出就只剩1了,这时如何动作呢?实际上,因为累加器还是不等于0,所以它的输出还是要经过位置环增益后输出给速度环,只不过这时的数值很小,所以输出的速度指令也会很小。。。当电机继续动作后又有一个反馈脉冲回来,这时累加器又减了8,此时变为-7,由于数值为负,使得经过位置环比例增益计算后的速度的给定值反向了,电机反转,回馈的脉冲信号就控制累加器不再是减了,而是加,回馈了一个脉冲当量后累加器又加回到1,这样电机就会在这一个脉冲当量中间反复的调节正反转,因为转动的距离是细微的,宏观上看就是稳定的保持不动。。。。所以说伺服的停止平衡是动态的平衡,而且无论电子齿轮比多少的情况下平衡的位置精度都是一个回馈的脉冲当量。。。。"还是有点疑问。
   这样将导致了电流环必然性的频繁振荡吧?

网友J:
实际上伺服的停止稳态就是个动态平衡,不只电流环,那时的速度环输出也一样,但是因为差值都很小,所以每个环节的输出也必然很小,这种震荡的频率不一定会很高,原因非常简单,输出的电流小导致输出转矩也不会很大,速度也慢,即使震荡也不会是高频的。。。
就是恒速的运行时,速度输出也一样是在期望值即设定值上下做细微震荡的,由于这些变化都是细微的,所以宏观看就是稳定的。。。举个更直观的例子吧,从交流电整流成直流,即使再完善的稳压斩波啊,那个直流电的就说24VDC吧,也一样是微观看是脉动的,只是变化很细微,我们宏观上看就是DC24V。。。

网友J:
TO:lg_006,你好,谢谢你对我的指正,呵呵 对不起大家,更正自己对电子齿轮的理解错误:

确实是控制脉冲是对位置环的比较器(即一个累加计数器)进行加的话,那么反馈脉冲就是减。。。但我之前的理解部分有误,正确应该如下:

电子齿轮只是作用在控制脉冲回路,反馈脉冲的回路是直接对计数器进行一个脉冲减1的操作。
那么电子齿轮到底如何对控制脉冲作用呢?我认为的正确理解如下:还拿楼主的25:8的例子,一个控制脉冲接收后,接收脉冲的对应一个地址区D001里数值就加25,然后系统马上做出一个对D001的减法,减8,每减成功一次8就发一个脉冲给后面的差值累加器进行一次累加器加1的操作;此时D001地址里的数值在不断的减8发一个脉冲给累加器后逐渐减小到小于8,当系统判断D001地址里的数值小于8后就停止了对D001地址进行减8和发脉冲了;此时D001地址里剩余的数值保留,等待下一个控制脉冲接收后再将D001地址里的数值加上25后重新赋值给D001,由于D001里的数值满足了大于等于8的条件,系统继续进行减8和发脉冲给累加器加1的操作。。。这样的话当第8个控制脉冲被处理完成以后D001地址里的残值也就积累凑成了一个8被减一次后归0同时多发了一个脉冲给后面的差值累加器了,。。前面的7个控制脉冲都是转化为3个累加器的加1脉冲,最后的1个控制脉冲是转化为4个累加器的加1脉冲。。。8个控制脉冲合计转化为25个累加器的加1脉冲,电子齿轮作用成功。。。

呵呵,以前的理解有误,望见谅!上述的方法就可以避免了有残余数值时系统电流环和速度环在无外力负载情况下的自震荡。。。而且也可以保证即使在有外力负债情况下产生震荡时正、反两个方向的输出的一致性,因为累加器的输出始终就在1和-1间,也保证了由于差值最小所计算产生的细微震荡也最小。。。但在有外力负载的情况下是一定会产生动态的细微震荡平衡,精度就是一个反馈脉冲的当量,这个理解没有错,还有就是超低速时所谓的大小步现象的理解也一样没错。。。

有误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网友L:
从精度设计的角度看。
1个指令脉冲对应的是系统中的最小精度。
例如,直线运动的精度是0.001mm/脉冲。就是讲,电子齿轮对就的是0.001mm/3.125
这样一算,0.001mm/3或是0.001mm/4都是系统可接受的了,好象测量里有个测不准的说法。

网友J:
呵呵,精度不是指令脉冲能决定的,是由反馈的编码器的一个脉冲当量决定的。。。如果编码器是2500的话,那么4倍频后就是10000,电机的轴输出精度就是360/10000,至于最终负载的精度就要看传动比以及机械精度了。。。
一个控制脉冲只能被称为控制分辨率或指令单位而已,具体的电子齿轮的如何设定,以安川的伺服举例如下:
电子齿轮比= B / A = Pn202 /Pn203 = 编码器脉冲数*4/负载轴旋转一圈的移动量 * m/n   ,,,,m/n=电机轴与负载侧的机械减速比(电机轴转m圈,负载轴转n圈),,,负载轴的旋转一圈的移动量=旋转一圈的总位移/期望的一个控制脉冲的指令单位,举个例子,如果丝杠的导程是4mm,期望的一个控制脉冲的指令单位是0.001mm的话,那么移动量=4/0.001=4000。。。。

其他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参数大体类似。。。。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D: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256细分吧,200*256步的每步不会很准,但有可能连续的2步或4步之和就一定会很准确。。。"
这个,不只是电流的问题,也有电机的问题,以前卖直线步进电机的时候,规格是磁极周期1mm,两相四拍驱动,250细分,分辨率1微米。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是:磁滞3微米。实际测下来,定位的重现性与定位的减速度有关。最大的时候,确实有+/-3u

楼主:
呵呵,工作关系,好久没有来运控论坛了,看到大家对此问题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探讨,真是感谢大家,尤其是凡夫俗子,让我受益非浅啊!

网友A:
 To:凡夫俗子 指正不敢,请您解惑才是真的。

网友M(2007-10-26):
      我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在电机每分钟内的转速不变时,把PLC发脉冲的频率降低,是不是发的脉冲量也要相应的降低?要是这样,发的脉冲数量就对不上我要的电机转的圈数,是通过电子齿轮比来调整吗。
    其是为了达到伺服电机在每分钟内的转速不变,但要求频率相应的低,因为如果在发的冲量多时,又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脉冲发完,那频率要很高,这时PLC发不了那么高的频率,所以我想能过降低发的脉冲量来降低频率,又要使脉冲量对应的伺服电机圈数不变。
   谢谢各位,能告诉要怎样做才能做到。

网友D:
是通过电子齿轮比来调整吗。
是。

所以我想能过降低发的脉冲量来降低频率,又要使脉冲量对应的伺服电机圈数不变
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M:
谢谢刘老师。

笔名在这里显示?

网友(2007-12-11):
    谈到精度,2500线编码器,经过4倍频细分成为10000个脉冲每转,并不是精度就是360/10000度了,这个只是分辨率。因为2500的原始信号不是真正准确的。就拿刻线的编码器来说,怎么可能2500个线都刻均匀或者腐蚀均匀?而且这个误差一般都在15%左右。所以反馈精度是(1+15%)360/10000度.
    控制系统的最优状态是控制结果使电机轴的波动在+-1个脉冲之内;但是也有些情况控制达不到+-1个脉冲。
    这里只说控制精度,不包括机械精度。比如轴的形变,弹性连轴节的形变等。
    个人理解。共同讨论。

网友E:
未必只是15%,日系编码器的刻线精度无法从手册上反映出来,不过多摩川的编码器仅A/B信号的正交误差就已高达±12.5%(T/8,或信号周期的45度)。 海德汉的编码器,绝对式的一般会给出以角秒为单位的刻线精度,比如±60",±20"等,相对式的一般会给出以刻线的分数来表示的精度,比如1/20刻线间距。此外,也会给出正交误差,比如±10度(信号周期)

网友N:
受益非浅

网友O:
凡夫俗子所说的这些印证了我的想法.

网友P:
新手上路,又长了见识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Q(2014-06-23):
一定要顶!!!消除了我对电子齿轮的很多疑惑!

网友R(2014-08-26):
求模数,然后累加到下次中断计算中,故无积累误差,本次最多只有1各脉冲的误差,若1个脉冲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这可,否则,可重新选编码器精度,或机械齿轮比、物件周长等

网友S(2015-09-17):
对: 凡夫俗子     谈谈我的理解:    你好!!

   ①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上一个定位指令的小数部分存在D001中没有走完   等重新又进行定位的时候上一次残留的D001的值是否又被用到下一个定位指令中还是一次定位完毕之后D001中的残留值就被清0了

   ②伺服的当前位置具体是怎样定义的    有个往复运动的升降台伺服的当前位置每次都一样达到目标位置要求   但是实际位置却变得越来越高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