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马达开机时飞车

楼主(2007-07-27):
各位大侠:我们厂的铝箔轧机用的是ABB的直流马达。最近轧机的卷取机在合闸时经常有飞车故障发生,卷取机会一下子飞速转起来,声音刺耳,然后发出“电枢过电压”报警并跳闸。复位后再开马达仍然飞车。非要把控制柜电源关闭再送电后才能正常合闸。已更换了许多板子和编码器,故障仍然存在。飞车对人很危险。问题会在哪儿呢?

网友A:
有可能没有里励磁或励磁不稳定,也有可能速度反馈很低

网友B:
看一下速度反馈

网友C:
ABB的控制系统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会不会像楼上所说的是你的速度反馈有问题?

网友D:
放一编码器的线换换看

网友E:
一合闸就如此?还是已有速度给定或单动状态
zhx1说的较有道理,当磁场减小了或者丢失后,电枢电压将直线上升,直接导致'过电压'报警.

楼主:
的确是一合闸就飞转。然后直流柜跳闸报“电枢过电压”报警。

网友F:
直流电机的并激线圈电流太小或无电流,会引起飞车。正常的启动是先给并激线圈加电励磁,后给电枢加电。

网友G:
应该是反馈信号问题!异或电机原点跑了?个人意见!

网友C:
励磁线圈无电流,只给电枢加电那电机还会转吗?

网友H:
应该是励磁故障

网友I(2007-08-30):
象你用的电机比较大,从原理上讲,电驱电压达到极限也不会导致电机飞车,只有励磁回路有问题才会导致飞车现象.即便励磁线圈没有电流,但励磁回路有剩磁,一样回导致电机飞车的.大家觉得对不对呢?

网友J:
不应该,励磁没有电压转矩很小
除非电机空载

还是电枢过流或测速有毛病

网友K:
先查了速度反馈再说--上学时老师一直告诉我们,飞车多半时反馈环节出了问题--连俺这不听课的学生都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