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590交直流传动技术的疑难解答

楼主(2007-07-27):
   温州这家钢厂的轧机控制系统,采用的是欧陆590控制系统,可控硅外置,空载调试十分顺利,无故障出现。在带载时,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和不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在轧制过程中,无故出现过电流报警,且不定期发生,也不击穿任何可控硅。正向桥良好,反向桥常报警。分析故障现象,我们怀疑出问题的可能性在于和主回路有关系的直流电机,590控制器及可控硅性能。

解决方式:
   首先,更换直流电机,重新做自整定,故障现象依旧。所以可以基本排除电机故障。
   其次,更换590扩容控制系统,重新做自整定,第二天出现了过流现象,可以判断问题也不是出在590上。
   第三步,更换可控硅。由于可逆轧机共有12个可控硅,全部更换成本巨大。仅将和打坏快熔相连的8号、11号可控硅调换,即换反向桥可控硅。
经过一周满载运行,各项性能指标良好。
   请可控硅生产厂家的工程师检测可控硅,据他判断,用万用表量冷态时的可控硅均良好,可能问题出在可控硅工作温度升高以后,其热稳定性不好。有待,加热实验结果验证。
    从这次现场调试来看,给我们广大590爱好者在此类问题上提了个醒,可控硅在冷态时的各项指标测量良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热态时发生故障,即所谓的软击穿现象。

更多变频器、直流调速器资料请点击查看:http://bbs.comeon365.com/

坤玛机电商城: www.comeon365.com

网友A:
偶在温州呢
是不是正康钢带还是???
学习中~~~~~~~~

网友B:
你好,请问是温州哪个钢厂,瑞泰吗?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且已解决.

网友C:
发几张扩容的柜子上来看。钢厂流行扩容

网友D:
不怎么样,不如上海另外几家的好

网友E:
一般,还不如我们做的好

网友A:
恩一般呢
偶们电控是北京自动化系统成套公司做的

网友F:
壮观....还比较精致..

网友G:
 顶~~下~~~
 长知识了,呼呼~~

网友H:
什么意思?凭什么发了篇维修经验文章就加精???

网友I:
直接用显波器检测下可得出输出有几个波头,那不是很显然,何必那么麻烦.

楼主:
 出现问题:轧机主机扩容柜,590直流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磁场电
          流抖动.
 解决过程:1) 电机励磁电流抖动,首先怀疑供电和触发部分,经检
          查都无问题;
          2) 随后怀疑590C主板、电源板问题,但经过替换使用,
          故障依然存在;
          3) 最后用万用表查线路,无意中量到L1、L2线路电阻
          时大时小,仔细查看紧线的螺丝由于潮湿和使用时间长
          已生锈了.更换后开机正常.
心     得:很多故障出现以后,其实只是微小的部分导致的,所以
          大家在检查故障时请务必仔细和注重细节!

网友J:
好久没来了,学习一下

网友K:
为什么590C的励磁电流直流端指示15A,我用钳表测交流端才10A左右。

楼主:
回智多星:
1) 检查分流器与电流表是否配套.分流器上出线到电流表的接线位置对不对;
2) 可能是测量误差.

网友L:
有时候因为表的量程不匹配,显示和实际是会出现这钟问题的,换个合适的表试试

网友M:
请问各位老师
590C中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可控硅

网友N:
TO:JO JO
590C以及590P中35A以上用的可控硅模块都是MCC的模块!

楼主:
问阿郁
35以下,比如15的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M:
谢谢!  阿郁老师

楼主:
590+/35和590+/15用的模块型号是sk70。590+/35和590C系列可以用MCC、MTC、SKKT模块,根据功率大小选择相应等级的可控硅!

楼主:
青春飞扬,是哪位啊。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在瑞泰的,你也去过吗?还是你就在瑞泰啊?龙港的那家

楼主:
温州690P调试
包装行业的印刷机械一台,传动采用的都是690P变频器。本次更换的是收卷牵引电机用的690/5.5kw。客户反映问题在于:老过流,且电流表显示电流大小很不稳定,总是冲到最大。
现场处理:
1.更换正常使用的电机,,规格型号均相同。结果故障依旧,故基本排除电机问题。
2.更换正常工作的690P/5.5kw变频器,问题解决,彻底排除电机故障。重复怀疑690P的程序或外围线路问题。
3.初始化程序,输入电机参数,自整定,运转正常,最终发现问题在于程序不对,同样的程序用笔记本重传一遍就好了。
  据用户介绍,是由于台式机中毒了,其传输的程序在传输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对此,我就不太清楚了,不知道各位工控朋友遇到过此问题吗?

网友N:
 传动联盟说得模块是对的,呵呵

网友O:
 传动联盟真厉害,希望以后多多指导,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我们公司线缆生产线牵引直流电机使用欧陆590控制调速,与塑料挤出机的直流电机(亦采用欧陆590调速)通过PLC可编程控制器及触摸屏进行操作控制,最近牵引电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机,监控屏显示牵引直流电机的电流突然升高和降低显示很很大的锯齿波形,停机后590控制器错误显示为速度反馈错误,重新启动后设备又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故障继续发生,开始怀疑直流电机,检查后直流电机正常,开始怀疑590控制器,因此咨询贵公司技术人员,是否是590的问题?

参考答案:
速度反馈报警,是当检测到的速度给定超出反馈125%的时候报警,切断三相电跳闸保护。是较为常见的报警之一。不知道贵公司采用的反馈是何种方式?是直流侧速发电机反馈还是光电编码器反馈?如果连接轴出现短裂、滑动等,导致速度反馈不能同步、真实反映,就会出现电机时快时慢,电流不稳定、波动大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侧速发电机或光码器的输出信号不线性了,出现问题了,也会有此报警。建议重点检查反馈。

楼主:
问题:在开机20分钟左右时,失去脉冲!!
详细描述:高手大,我是欧陆590调速器,在工作20分钟左右后,无法再进行调速了!!怎么办呢??

参考答案:
590无法进行调速,通常存在以下几点可能:
1、外围线路出现问题。因为590的速度给定都是由模拟量输入口给定的,如果模拟量输入口的电压不再变化了,那就不好调速了。
2、590本身出现问题。比如说主控板或电源板出现故障了,那也有可能出现不好调速的现象。
根据你所简单描述的现象来看。一般到运行20分钟后出现不好调速的现象,我个人估计控制线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有可能590本身出现热态软故障的可能性很大,建议如果有备用的好的主板,不妨换下试试。也把外围控制线路再彻底查一下。
失去脉冲和不好调速,是两个概念,失去脉冲有两种可能:
1、可控硅触发或者590触发电路出现问题。现象是电机抖动,低速时速度明显不稳,电流表电流晃动大。
2、电网不干净,谐波大造成的。普遍现象是这种,建议检查工厂用电情况,如果确实没办法解决用电干扰,可以将主板快递寄我公司,我们将此报警软件处理好再将主板寄回

网友G:
受益非浅啊~~

楼主:
恩,大家要都分享经验,共同探讨,就好了

楼主:
原装的欧陆产品和所谓的扩容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网友G:
所谓扩容只是功率部分加大,控制方面还是一样的

楼主(2007-08-27):
谢谢N71!
这个帖子应用案例比较好,但也会显的过于呆板!
值得探讨的东西太少!

网友G:
   香河土著:
       不客气!
       你提到的很对!希望大家都在这里多多交流,分享各自的经验!

楼主:
扩容的直流调速器,除了调节功率实现其功能外,外部的励磁也做了响应的扩容。其 它的技术参数均与原装的一样。

网友P:
请问,传动联盟大哥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回王小二:
传动联盟是由上海坤玛机电(原上海岚洋自动化)发起组建的电气传动交流平台。
宗旨是为更多电气行业的人员免费提供技术咨询、传动产品的安装与应用、传动产品故障排除、匹配产品与应用行业,以及对传动产品最新应用技术和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网友Q:
顶,强烈支持传动联盟!有机会当面请教!`~~

网友R:
问题 我厂590调速器一开始挑速就烧控制A段保险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给我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S:
690+变频器再那里检测过压

楼主:
回李好:
你说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和多种可能性。
如A相保险不合格、电机有问题、590主板有问题或者590励磁有问题等等!
只有检测以后才能确定,如果不能解决请留言!

楼主:
回gaoqiang:
690+变频器接DC+和DC_进行检测过压!

网友T:
支持传动联盟的交流平台,我今天提出一个话题:590调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电枢超压报警的原因种种
  例如:电源板的电压检测电路出现故障,参数设置不当等等 我有一台590C,在不在意的时候进了水,造成电压检测故障而出现电枢超压报警.
  那么,一台590C在速度给定缓慢给定时正常,在加速给定时就出现超压报警,这样又有几种原因呢?

网友U:
请教传动联盟,数据线没问题,590没法上载有哪些原因,一般用数据线接590的是哪一个端口啊,应怎样设置啊

楼主:
回不懂590:
接P3口。正确的设置为P3口模式CELITE,波特率与软件设置相同即可。如果不能通信,大部分原因是主板问题。

楼主:
“如何”的问题:
我们是搞轧钢生产的.这几天电源总闸老是跳,听开机器的工人说生产中带钢拉断后在他按急停时电机换向器闪了一下就跳闸了.打开电机发现换向器有明显的打毛的痕迹,作了表面处理后检查也没发现其它问题. 我们用的是:6RA70作可逆直流调速控制.
我们又试车,生产了一天也没有异常现象.但是只要按急停就会跳闸并且电机打火{以前按没有打火现象},同时报F030(电机电枢电流达到极限值)没办法我们换了一台电机,可还是同样的情况.说明控制器的问题可能性大.
控制器也没有明显的故障,难道是板子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还是,,,,?

回答:
电机打火现象一般是由电机引起(当然也有其他问题引起的可能),不过从你的描述看可能是6RA70本身的问题,如果控制器维修没有明显的故障,就重点怀疑可控硅,更换试试!

网友V:
 胡同里的风:请问下,你们有没有590+的中文说明书,我想要一本.还有,你们590P/110A的主板多少钱一张?请回话
QQ:196209656

网友U:
谢谢传动联盟兄

楼主:
大家有问题,或者需要590+系列说明书留下邮箱就可以,寻价的也一样,我们会转告商务第一时间回复。
考虑到论坛不给做广告,希望大家尽量不要留下联系方式,也是为了保证您的信息隐私。

楼主:
顶胡同里的风!!

楼主:
回“ 不懂590”:如果波特率、软件选择都正确无误的话,还有两个常见的可能。
1、通讯线问题。比如有线不通。
2、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U:
谢谢楼上和传动联盟两位

网友T:
请教楼主:前面我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590C在缓慢给定加速时运行正常,若快速给定加速时就出现电枢超压报警,这样的现象故障原因有哪些?谢谢

楼主:
回hongsi:
产生过电压报警的原因为590检测到电枢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的120%。
最常见的原因是电枢接线,前面你说的原因都是可能的.
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更换反馈方式看一下,更换电机,反向升速等.
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性很多,如果你已经解决,并整理过,那就拿出来大家共享一下吧!

网友T:
我确实也遇到一次:由于电机励磁线松动,造成启动时就出现超压报警,但是电枢线和电机本身造成超压我真的想不到他从何而来,楼主能具体地分析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G:
   超压报警一般是电枢和励磁方面的问题,如电枢开路,励磁参数设置不良都会超压报警!
   还有一种我碰到过就是反馈编码器故障引起的,你换电枢电压作反馈试试

网友W:
以后大家在这里还是发表点控制系统的问题吧,不然干讨论也讲不出个什么东东出来。这样吧,我提个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兴趣:用西门子的6RA70系列的调速器扩容,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它的励磁取样,再一个是它主回路电流互感器的选型。不知大家怎样做的,我做的时候用75MV的分流器一点一点凑出扩容所需的励磁电流,主回路的电流互感器好像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打个比方,假如你要做500的扩容,那我们有几种方法来选互感器:一个是像欧陆扩容一样,绕线。一个是用500/0.1的互感器,再一个是用1000/0.1的互感器,不知大家会选哪种?有兴趣过来讨论交流。

网友X:
新手上路啦!不错的贴子,收藏。

网友W:
提了个问题也没有人回话,真是郁闷

楼主:
阿贵贵兄弟,可能大家最近都比较忙了,不要生气吗。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也想知道,我做的590/500的控制柜一般就选500/0.1的互感器,不过1000/0.1的互感器我感觉应该也是可以用的,只是标定电枢电流上有所不同吧。

网友W:
就是这个标定的问题,不知道电枢电流你们是怎样标定的,请教。

楼主:
标定值:电枢电流/互感比。在590上这么标的

网友Y:
应该是可控硅漏电流较大吧!

网友G:
漏电这个故障有时很麻烦

网友Z:
近期调试遇到这样一个问题,590C扩容,电流检测采用二级互感器,一级是X/5的,二级是在原装互感器上绕置的,在空载调试中用电枢电压反馈,电机运转正常,没有异常声音,能达到额定的非弱磁速度,但采用编码器反馈,弱磁启用后,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一般是50%后,电机就会爆,电枢拉弧现象严重,换向器上烧得全是麻点,处理过后故障依旧,但590既不报故障,也不跳闸,运行时590反馈电流和给定有2%的左右的误差,反馈大于给定,开始怀疑电机问题,但试过其他几台后故障相同,也就不敢试了,怕打坏电机。没有示波器,问了多人也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换成一级互感器,用X/0.1的互感器,问题解决,可见在扩容中互感器的作用非常重要,不知各位遇到过类似情况没

网友W(2007-09-27):
这个问题我也遇过,弱磁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有一次在温州,弱磁的时候将电机的额定电压设为弱磁时的电压,在弱磁没多长时间,电机就放炮,电机用的是杭州先锋电机(当然了这也跟电机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用万用表量了电压后,把电压降下来就没有问题了。对于换0.1级的互感器,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容易损坏电源板上的元件,以前我们最早也是用0.1级的互感器,现在还是换了绕线的方式。还有一个,要算清楚绕线绕几圈合理。

网友AA:
初学工控 请问楼主笔记本没有串口如何与590通讯上传和下载组态谢谢

楼主:
回楼上的sunzaibo: 没有串口,就只好用USB转接口了,我看别人用过,也好用

网友W:
这么多天了怎么还是老样子?人气啊
版主能不能搞点话题出来,好歹也是个置顶的帖子啊

楼主:
完全同意,支持楼上贵哥的建议!

网友W:
初学啊,我认识你,发点东西上来吧,大家讨论讨论。还有现在我到广东了,手机是15916586056,Q:31740304。以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讨论,也可以电话或Q上谈。

网友W:
现在直流调速的市场乱啊,成天这家收购,那家被收购的,听说以前的英国欧陆公司,也就是EUROTHERM公司,做温控表有名的那家,被SSD收购后,现在又重新做直调了。欧陆被SSD收购,现在SSD又被派克收购,收购就意味着涨价,所以,现在的价格真的乱啊,涨得让人受不了。还是希望我们国内的直调厂家能打出自己的品牌,记得最初用过仿西门子的直调,做得还可以,不过可惜的是,听他们说做直模拟量的直调已经有二十年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国人的品牌意识真的太淡了,等到现在国外的品牌大批涌进国内市场时,想再推广已经迟了。所以只能打着仿国外品牌的旗帜生存了。我知道在国内做模拟的直调做的好的有,但是品牌出来的确没有,做数字量的直调也有,但是品牌和推广也不是很好,应该学学惠川变频的做法,从农村包围城市,先从低端最终用户推广做起,逐渐推广。

网友AB:
试验台上面采用200kw直流电机作为测功机,欧陆的590控制器。问题:当测功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600rpm后,扭矩波动厉害,且提供的扭矩特别小,不知道是不是控制器内部的参数没有调对?

楼主:
回mekcil:
因为超过600rpm额定转速后进入弱磁区,励磁电流减小,造成了扭矩减小.

网友W:
首先你的电机是否额定600RPM?,超过600后你是否采用的弱磁升速?其次,有没有做过电流环的自整定优化?采用弱磁时要注意磁场的控制方式一定要是电流控制,速度反馈方式要选择测速或者采用编码反馈,最后打开弱磁使能这个参数,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你想要弱磁的速度是否是电机允许的弱磁最高转速?请一定要注意电机的铭牌参数。

网友AB:
谢谢zhougui的回复,等上班后调试一下看看。我的实际工况是这样的:1、电机: 南洋的直流电机,转速600/1500,欧陆590控制器,该电机做测功机使用,在试验台上面加载。2、在转速为768rpm时,该电机提供的扭矩不超过585N·m,此时电机便开始发喘,导致试验台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高速的时候电机发喘?是震动的意思吗?如果电气上分析不出原因,看看机械安装上是否到位。

楼主:
求助求助,西门子为何总喜欢报警F031?优化也不行。单象限的扩容。电机可以转,就是感觉速度不稳。电压反馈。
西门子扩容,电机额定电流是880安培,用60安的扩容的,互感器选用多大规格的?
另,可以采用外部励磁吗?怎么实现?参数要改变什么?

网友W:
to mekcil:后面的1500应该是个弱磁转速,这样吧,你打开590里面的弱磁使能,设定一下最高开始弱弱时候的电枢电压。一般到420伏就可以了。

网友W:
590初学:西门子的报F031报警是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升降速过快也可导致这个报警,最好另用一路开关量,做个启动前的故障复位,就是按下启动按钮先复位故障再启动,关于西门子的扩容,扩880A的,选60A的会方便点,不过如果不怕麻烦,可逆系统选15A,不可逆系统30A也行。外部励磁可以采用,只要把参数里面的磁场禁止就行,电流互感器选个1500/0.1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和浙江一家公司问的一样的,你是不是要过去调试?

网友AC:
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W:
呵,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调速器老是报三相故障,按照正常的情况,要么保险烧了,要么电源板上有问题,再不好就是主板故障,换了调速器也没有解决问题,真是头疼啊。后来仔细的查,发现接触器吸合的但是下端口缺相,呵,一看牌子,上面写的是施奈德的,可是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假的,一问厂家价格,才几百块,笑了,原来是这个玩意害得我忙了一天。现在的市场上面假货真的太多,无论是低压的还是传动的,一会这里出现三菱的冒牌,一会又出现欧陆的假货,低压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买正宗的产品还得需要到正规的行业,有代理资质的商家购买,这样才会有保证,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困扰?

网友A:
李晓春你QQ号码多少呢?加我445772180

网友AD(2007-10-27):
偶用690P/315KW,运行几天后,发现设置当中的马达电流成了0.13A,励磁电流也是0.13A,而且变频菜单的最高级本来显示为315KW,400V的变频器本身参数,现在变成了??KW,??V ,变频器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啊!怎么一回事啊?重新关断上电,按住上面三个按钮做主板初始化设定调整到315KW,400V,从新配置电机后正常了!运行中,没有人拆卸过任何配件。。。。。,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AD:
你好
我用变频器,我用两台电机用皮带链接在一起一起带负载,一个用闭环矢量,另外一个用V/F模式,V/F的电机有时被拖着跑但是出了最大电流显示速度很小基本是我给定的1/5还低而且输出电压较低,是什么原因?改成矢量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两台矢量会震荡。V/F为什么没有速度显示??好像电压输出小

网友W:
天阔:你这种情况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你设定完变频的参数后,你没有选择参数保存这个菜单,690变频器参数设定完成后一定要选择保存,不然断电后就会丢失。二个是变频器的面板有没有人拔下来过?如果有人拔下来,参数也可能会自动复位的。不过第二种可能小点,第一种可能最大,希望能及时保存参数。

网友AE:
不怕发贴者伤心 真的有点丑

网友W:
云飞扬VIP:有个理由?在这里为大家排忧解难,你这一句话说来,是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还是对各位回帖者的不屑?

楼主:
论坛本身就是让大家各抒已见、各表心声,谢谢您的直言不讳。
不过还是希望您指教发贴者伤心于何处,丑于何处!

楼主:
云飞扬VIP:那你自己发个不丑的帖子,也给我们去惊叹惊叹,也让我们这些乡下人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眼界!说风凉话,也不觉得丢人!

楼主:
TO"zhougui":你说的那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假货充斥市场,往往让我们很头疼,工控行业现在竞争激烈,但我们不能越做越烂,尽我们一点点微薄的力,去发扬民族工业,如果每个工控人都尽自己的努力,那我们国家的民族工业还是很有希望的

网友K:
下面引用由传动联盟在 2007-8-6 11:21:00 发表的内容:
  回智多星:
1) 检查分流器与电流表是否配套.分流器上出线到电流表的接线位置对不对;
2) 可…
--------------------------------------------------------------------------------------------
谢谢指点,其实不是这样。越小功率的电机这种现象越明显

网友AF:
热态软故障,受教了

楼主:
最近忙于工博会,大家的帖子也没多少时间参与,抱歉了!

网友AG:
回智多星
    我对你提的问题不是十分明白。
    首先不知道你使用的系统励磁控制选择的是励磁电压控制还是励磁电流控制。在励磁电流控制下出现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在励磁电压控制状态下就要看你的设置是否正确了。
    其次如果设置正确,而系统运行正常的话,可能要检查你的检测设备了。你的监测仪表精度是否够,我曾经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万用表的电池不足,造成显示误差严重。如果是使用直流电压表,就要看表的精度了。最好你使用示波器检测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是电压表不准。
    如果示波器显示的电压相同,你可以在检查一下励磁电压设置的参数是否正确,也可以适当调整该参数检查。
    励磁电压控制时,由于需要设置比例,所以电网的供电情况也需要检查一下。

楼主:
新手上路顶!

网友W:
顶一下,发现来工控论坛的人少了好多。

网友G:
最近忙很少来了,希望大家多来来,从自己做起

网友AH(2007-11-26):
590P500A送主电路正常,送运行时主电路掉闸,报警显示:CRITICAL ERROR AUX POWER 是什么原因?

网友AH:
590P 500A送主电路正常,送运行时主电路跳闸,报警显示:CRITICAL ERROR AUX POWER 请问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
回卢工:
你所所的原因,有可能是电路板出现故障,建议你检查一下电路板。

网友AH:
您好传动联盟: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们已经确定是在电源板出的问题,但故障点查了整整一天,也没有查到,不知究竟是出在哪里?还望指教?

楼主:
卢工你好!希望你能把具体情况描述一下,这样我们才能依据现场情况帮你解决,或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尽快跟你联系!

网友W:
辅助电源的问题

网友G:
   需要维修了

网友AI:
公司里用的是欧陆605c系列的交流调速器,电机的普通的交流电机,功率0.75KW,我已经把电位器旋到了最高点,速度还是上不去,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让速度变快!~!

网友AJ:
哦,是岚洋啊,我跟你你们合作好多次次的

网友AI:
有谁能告诉我欧陆690变频器 如何在菜单里找到更改频率的参数.我是菜鸟...

楼主:
回耐劳:
不确定你问的是什么频率,在电机数据里有电机基准频率(1159)可以设定。

网友AK:
请教楼主:在维修590III型时,手头没有三相电压,也没有电机来试验,要怎样测试才能确认修好了机器呢?

楼主:
回MR.Wong:
没有电机可以用灯泡负载,没有三相电压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G(2008-01-02):
没有三相有灯泡也没有用了,呵呵

楼主:
听别人说了很多次输出带灯泡,可是从来没试过。我感觉也是可以的吧,我是菜鸟不知道怎么做,是通过调节给定改变输出电压,灯泡明暗会变化来判断590工作是否正常吗?盼有经验的高手们指教,谢谢!

网友W:
灯泡开始是一闪一闪的,加点给定亮度会调高,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没有电机情况下简单测试调速器好环。

网友AL:
传动联盟!向你学习了,真是我们刚入道的兄弟们的救星啊.

网友AM:
我公司用590C做游乐设备,现在早上开机励磁电压断断续续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李强:
可以从以下几点找原因:
1、590是否有问题,特别是励磁部分有故障,检查励磁模块、励磁触发电路。
2、590到电机的接线是否有不正常,比如励磁线路与电机连接不好
3、电机的磁场线圈(定子)是否有不良的地方
如果有条件的话,用备用590换上就可以说明问题

网友AN:
请教传动联盟:我的590偶尔会烧电源进线端保险(100A),不知何故?

网友B:
这个问题我碰过,是在龙港瑞泰,是江苏无锡做的控制柜,身有体会呀。[/b]

楼主:
 回Stone M:
1.实际电流过大;2.电机偶尔打火。

网友AO:
请教问题:
  55KW/440V直流电机应用在电缆挤出机上,采用的是欧陆591P的调速器,出现电机电流波动大,影响直流电机的转速,造成挤出的料一下多一下少,电缆不均匀无法正常生产.调速器的输出电压是平稳正常,而电流指针表明显摆动,不带负载也会有波动,带载更明显.电工更换过另外一台调速器过来也会出现一样的情况,直流电机已初步判断正常,请教此问题如何下手解决,谢谢!!

楼主:
回新感:
你让电工给电流环作自动优化试一下。

网友AO(2008-02-01):
谢谢"传动联盟"指教,我这边电工师傅用不来调速器,你讲的自优化搞不来哦,但今天有核对了一下参数,调速器里设置的电枢电压:440V,电枢电流:140A,励磁电流:3.8A均与电机参数一至.其中有两项不是很明白,还请指点.励磁控制方式为:电压控制(电机是他励的);速度反馈选择:电枢电压反馈.
   反馈方式为电枢电压反馈不知是否得当(此台直流调速器送厂修过返回装上的,参数我们自已没动过),后电工将此参数改为:测速反馈(因直流电动机有装测速发电机,没改参数前线接与不接没变化),当测速发电机线没接一开机转速非常快,出现飞车.接上测速发电机后速度可以控制,并且相对没改参数前电流会更稳定些(空电机测试),但出现电位器调为0位时,电机有时会慢慢转动下,电压不回0,有时不转但电机内有声音.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AO:
请教:传动联盟
自动调节步骤:手动去掉电机的励磁,为电机做一次自动调节,夹紧电机的轴,然后在CURRENT LOOP(电流环)中,找到AUTOTUNE菜单,将OFF改为ON,然后在10秒内启动调速器,调速器的RUN灯将闪烁,在这个过程中请不要给停止,完成自动调节后调速器会自动释放接触器线圈,然后保存参数。接好电机的励磁,启动调速器。
-----是按此步骤吗,去掉电机的励磁是将些2根线先拆下不接吗.谢!

网友AD:
不用不用去掉励磁的!你是自整定啊!

网友AO:
已做了自整定,可是还是存在一样问题,郁闷了。
并已改用测速发电机做速度反馈,出现的情况会好些,电流波动会小些,但是还是不够稳定,不能正常生产,晕了啊。

楼主:
TO:新感。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速度环反馈方式电枢电压反馈没有改好,或者是改了没有保存参数,如果开机之前有过断电,参数就恢复了。电位器调为0位时,电机有时会慢慢转动下,电压不回0,有时不转但电机内有声音.可能是静态逻辑没有使能,或者电位器虽然回0了,但电位器不是很好,反馈到调速器模拟口有电压给定了,检查一下电位器。自整定的时候,自动切断励磁,不需要把电机励磁线拆了。

网友W:
新感,你说的这个情况需要查一下了,一般正常的话做过自动调节后基本上都很稳定,如果做完整定后还是没有改变,那就需要看一下电流环的参数了,电流环的比例、积分、电流环的不连续点,如果比例过小那就说明电机做出来的参数不好,一般情况下问题都出在电机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手动调节了。还有就是速度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手动调节过,正常情况不用动,用出厂值就可以。
给定为零的情况下还有波动,那是零速的问题,可以打开静止逻辑,也可以改变零速偏置参数。

网友AP:
直流调速比交流调速更难解决,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研究

网友AO:
谢谢两位的指教,已请技术员调整好参数,可以正常使用了,谢谢!!

网友S:
传动联盟:你好
我的直流调速器辅助电源坏拉,还有上有个RD46(方形20只脚)坏拉。你有没有RD46。能修好吗,请回电话:13523058571

网友AQ(2008-03-02):
请教一下高手:590+调速器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时拉矫机就收卷没有张力,不过把收卷电机之前D4辊的控制器选为电枢电压反馈就好了,但是换了新了编码器,还是不管用。谢谢

楼主:
回俞工:
需要做以下检查
1、检查你的编码器安装是否正确
2、检查编码器输出信号是否正确(可以在系统电枢电压控制条件下检测)
3、检查590+中的参数设置(电机额定转速与编码器标定转速是有关系的),编码器的线数
参见调速器说明书22(标记)和24(标记)
4、将调速器改为速度反馈
5、在诊断菜单中检查编码器反馈之是否正确
6、检查编码器板是否正常

网友W:
这个问题有点怪,不知道组态有没有问题呢?或者复位参数重新设置呢?以前有遇过欧陆的调速器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收卷机速度慢了

网友AQ: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Q:
咨询 楼上的bfren:当反馈类型调为电枢电压反馈  就可以运行加速

网友AQ:
请问  传动联盟:把电枢反馈改为 编码器反馈 要改几个参数?谢谢

楼主:
改三个:反馈类型、光码线数、和光码转速。

网友AQ:
请问  传动联盟 你点电话号码 有吗 ?我想与你联系一下。

楼主:
坤玛机电商城(WWW.COMEON365.COM

网友AR:
请问,590输出励磁电压不够,是怎么回事

网友W:
只要参数设置正确,估计你的磁场模块只导通了一半,要么板子触发的问题,要么就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AS:
欧陆590调速器,外挂可控硅的额定电流1000A。资料介绍过载能力是150%--200%。现在想利用其150%过载能力,使电机在每个工作周期(1小时)里过载1.5倍运行20秒,请问如何设置相关参数?如何保证这一设置与过流保护、电流截止整定不发生矛?

网友AT:
我也是钢厂的,有机会交流交流,qq461822789

楼主:
回dcss:
        请你把电流极限限制设为150%,其它参数按照基本参数设置。

网友AS:
请详细指导一下那一项参数?

网友AU:
请问楼主  我的6ra70熔断器已熔断(因为熔断器上的辅助开关已打开)但用万用表测量熔断器通断时发现阻值很小(熔断器未拆下),不知何故?

楼主:
回小洋:
       你可以将熔断器拆下来检测一下。熔断器上的辅助开关已打开,并不意味熔断器已熔断或彻底熔断。也有误动作的。

网友AU:
   带病运行两个小时后,将熔断器拆下来检测一下,确实已经熔断,可控硅也已经击穿,不知为何当时辅助开关已打开用万用表测量熔断器通断时发现阻值很小

网友AS:
欧陆590(1250A),过载能力是150%--200%。现在想利用其150%过载能力,使电机在每个工作周期(1小时)里过载1.5倍运行20秒,请问如何设置相关参数?如何保证这一设置与过流保护、电流截止整定不发生矛盾?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系统是可逆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接近1000A,每个工作周期里有20秒运行在1.5倍过载状态。590的电枢电流设置为1000A,极限电流设置成大于1.5倍的额定电流,这样是否可以?这样设置是否同时决定了电机反向制动电流也等于额定电流的1.5倍?如果是,制动会否过快?

网友AV:
请教:我调一台旧的590,励磁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时,电枢电流波动很大,有时过流报警;改为电压反馈时,电枢电流就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V:
请教:我调一台新的590P/270A时,电机是上海南洋的Z2系列的老电机,我按照电机铭牌设定了参数,开机时,励磁用电压反馈时,励磁报警,改为电流反馈时,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W:
奇怪,磁场报警和控制方式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W:
哎,没有人来啊

网友AW:
请问楼主,我们厂的590是用测速电机反馈的,可测速电机很容易因为时间久了之后引起报警:丢失脉冲,请问有什么办法能用那种低成本的方法解决?谢谢,还有就是如果在突然停电之后很容易炸模块,怎样才能有效避免?

网友AU:
RENZHONGXING
建议你观察一下励磁反馈方式为电流反馈时,励磁电流是否有波动.若有调整一下励磁电流调节器的P I参数.

网友AX:
学习一下。俺也在用590

楼主:
回见习学徒:
  丢失脉冲有两种可能:其一、电网不够干净,谐波大,。可能会引起590误触发,导致报警;其二、可控硅模块触发极有故障,即确实存在缺脉冲现象。所以,必须先查出产生故障的原因,特别是可控硅触发极和590触发电路。

楼主(2008-04-07):
新格局,新景象!顶一下。

网友AY:
可逆轧机扩容柜的可控硅选择应注意哪几个参数?

楼主:
可逆轧机扩容柜的可控硅选择应注意:最大电流,最大电压。这两个最重要!

网友W:
不知道有哪些朋友从事橡塑行业,4月17号上海国际橡塑展有没有参加?我们将举办新调速器的推广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4馆M6室,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到此处联系我们,我们会安排参加。

网友G:
到时去看看新调速器............

网友AZ:
ETD790,新款,新追求

楼主:
ETD790价格比590好,就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看样子取代590是迟早的问题

网友AZ:
精辟,顶起来先,不要沉下去

网友W:
好久没有来看了,顶一下

网友W(2008-05-20):
为四川特大地震灾害中遇难的同胞默哀,祈祷,愿生者坚强,死者安息。

楼主:
精华帖子浮浮沉沉,顶一下!

网友W(2008-06-25):
哈哈,这个帖子也好久没人问津了,顶起来先

网友BA:
我的590的变频器没任何反映了,连电源都没有了,电源进线有电压,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yangxin_1213   你说反映的问题应该电源板坏了,需维修

网友BB(2008-07-26):
不错!我处的690P电源板有故障后换了块板上电后通讯模块(PRFOIBUS)的NETWORK灯不亮而旁边的模块(MODULE)一直在闪烁。PLC的BUS灯也在报警,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呀!望高手指导

网友BC:
感谢传动联盟的指教,我们也新上一套上海岚洋电气的欧陆590控制系统。请教为什么4~20mA无输出。

网友BD:
好啊大家要都分享经验

网友BE:
to建志鹏程:

590装置本身只有0-10v模拟输出信号,如是经过转换为电流信号,检查一下信号变送器

请问您是哪家单位,什么项目呢?是否需要我们现场服务.

网友BE:
to留留:

profibus模块NETWORK和MODULE灯闪烁频率不同时,代表不同故障.

而NETWORK灯不亮,MODULE灯闪烁主要是设置问题和通讯模块故障.

不知道你处有无PROFIBUS说明书,核对一下故障情况,如没有可留下联系方式,以便联系.

楼主:
590本身就没有4~20mA输出口,没这个功能。

楼主:
聚集工控精品﹑演绎轻松采购。超低的价格,透明化的购物方式,www.comeon365.com  上海坤玛(原上海岚洋自动化)网上购物平台将于08年8月8日上线,伴随北京奥运盛会,让我们一起创造辉煌。携我之手,放飞梦想!

网友BF: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我有两台吹塑机原来主电机都是用滑差电动机通过励磁调速器来调速的,而提膜机构是用0。55KW的直流电机通过可控硅整流来调速的。最近我把两台中的其中一台的主电机改为用22KW的直流电机通过欧陆产的590直流调速器来进行调速,结果在开机生产的时候出现以下现象:如果单独开没有技改的那台吹塑机的话,它的提膜电机运转很正常。但是如果两台机子一起投入生产的话,那么由于技改为用590直流调速器来进行调速那台吹塑机所生产的高次谐波就会干扰到没有技改的那台吹塑机的提膜电机,使它运行很不稳定,电压出现不规则的摆动现象,严重影响到产品的质量。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各位师傅帮出个主意。注:590直流调速器的进线端我已安装了一台电抗器。

网友BG:
速度反馈报警,是当检测到的速度给定超出反馈125%的时候报警,切断三相电跳闸保护。是较为常见的报警之一。不知道贵公司采用的反馈是何种方式?是直流侧速发电机反馈还是光电编码器反馈?如果连接轴出现短裂、滑动等,导致速度反馈不能同步、真实反映,就会出现电机时快时慢,电流不稳定、波动大的现象。还有一种就是侧速发电机或光码器的输出信号不线性了,出现问题了,也会有此报警。建议重点检查反馈。

网友BH:
你好:我厂有一台590用于水泥回转窑主传动。运行好好的。停下后在也启动不了拉。查不出毛病。过半小时一小时的中控又能启动拉。这是咋回事呀。我刚接触忙的满头汗还没查出原因。谁教教我呀谢谢。急

网友W:
自动停机会有故障显示,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建议你什么都不要动,到调速器上面看看有什么报警显示,这样子就可以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BI(2008-08-28):
欧陆直流调速590C ,只加控制电源D7,D8,上电报过流?正常么?

网友BJ:
请教传动联盟,有一台电压220V电流520A 功率100KW的Z2型直流电机,要选用什么规格的EDT790?电源端是否要加装输入400V输出220V的变压器?

网友BK:
我也顶一下!!!!

网友BL(2008-10-09):
各位同仁:

    我在调试591P调速器时,有如下现象,帮忙分析一下:按照快速调试方法,设置电机参数和自动调谐后,起动电机时出现空载电机时,电流200A,而电压只有100V,给定50%,即满载了,不能继续调下去,什么原因?(反馈是DC直测速发电机)

网友BL:
TO:传动联盟

我在调试591P500的调速器时,按照快速调试的方法进行,本地起动电机时,空载特性不是电压按给定的大小线性上升,而是电流200A,电压只有100V,给定50%时,电流500A,无法往下调下去,反馈是直流测速机,请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楼主:
额定电压没设,还是初始值100V,或者测速反馈电压没调好,速度就上不去了,电压也就不变了,所以他

一旦需要更大的功率,就只会提高电流。强烈建议重新检查设定参数。

网友BM:
传动联盟:

????????????? 开机后电压正常,转速正常,电流只有正常的一半,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BL:
TO:传动联盟

电机参数:电枢电压440V,电流397A,他励,励磁电流14.2A。额定电压设为440V,测速机电压110V,转速2000RPM,测速反馈设为82V,100V是在本地调节时,给定30%左右时达100V的。

楼主:
回:大器晚成

????? 把速度控制方式改为电枢电压控制,再开开看看,情况是不是有点好转,我们再做分析。

网友BN:
遨游工控 X遨游工控

网友BN:
遨游工控,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也遇到过你所说的这个问题,还有一次更换主板、电源板、模块都没用,过一段时间就自己好了,实在费解

网友BO:
590调速器近期出现速度不稳。测速机反馈,速度给定调小,电机抖动转速不稳。给定调起来,又超速。不能正常允许运行。换了一台调速器正常了。不知道原来调速器故障部位在哪

网友BL:
测速机反馈换电枢反馈情况没有什么改变,没办法,只好请岚洋的工程师来调试,我们折腾了好几次,没调好,真郁闷啊!请教静止逻辑或零速时有200A电流,如何消除零点飘移,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BL:
问题由岚洋工程师10.23已经解决!

网友BP:
学习了哈哈,长了很多知识

网友BQ(2008-11-28):
请教:有那位高手知道如何用示波器检查590+常见故障?

网友BR:
我有一台西门子70直流调速器,不可逆,今想运运可逆功能,请问改完功率部分和触发部分外,软件参数还需要修改吗

网友BS(2009-02-28):
请问传动联盟:

我厂是制糖企业,制糖用的分蜜机是用590来直流调速。这段时间,连续有台机子出现以下的故障:突然过流跳闸,检查没发现什么故障,再按“准备”启动,就发生了烧快熔的现象;换好快熔,再烧可控硅;换好可控硅,居然烧到590主板去。后来就彻底用不了了。启动不了。经检查,电机,电缆居然是好的。现在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电流,居然烧到主板去。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BT:
楼上的问题在365网上工业电气商城有解答;链接地址:www.comeon365.com/bbs/index.asp

网友BS:
如果只是想为网站做广告的,请直说好吗?

积点德吧,请理解人的心情。

楼主:
回凌点:

1、此现象是非常典型的过电流故障现象,具体的硬件损坏,很有可能是主回路可控硅整流桥击穿了,所以一启动就会报警过流跳闸,并伴有烧快熔现象,同时由于内部整流桥的短路,启动一次就会导致其他好的可控硅击穿,可能同时把电源板上的相应的可控硅触发电路烧坏,危害很大。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电机线圈绝缘不好,对地短路,或电缆破皮,导致输出对地;二、电机有打火现象,导致590整流桥击穿;三、可控硅本身由于多种因素,发生短路故障。综上所述,需要仔细检测电机、电缆、维修590

楼主:
回:mla3333

西门子70直流调速器,不可逆,今想运运可逆功能,改完功率部分和触发部分外,软件版本是需要修改的,自己一般无法修改

网友BC:
传动联盟:你们好!感谢你们在技术上的支持,我公司用的直流电机及控制柜也是上海岚洋的,能告诉联系方式吗?我的邮箱:wgj099@163.com

网友BU:
传动联盟:你好!我公司一台590p经常烧主交流接触器,起子都撬不开,是何原因?

网友BV: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楼主:
回nj6_k89:

经常烧接触器,我想两个问题,一个是接触器是否经常用于频繁启,停再一个是590的功率多大?如果功率大,又经常用于频繁启停,建议将接触器释放时间改长,这个在调速器里面的停机时间里面可以改,如果是经常点动运行,我们建议换另外一种控制方式,接触器启动后再点动,这样可以避免接触器经常烧坏 。

网友:
传动联盟您好;欧陆直流调速有卷取/卷径功能吗

网友BU:
传动联盟您好:590+的电流270A,切丝机电机90kw,点动只在需要换刀时用,点动是反向时用。一般情况是正转,八九百转吧。换刀时先停止正转,在用转换开关打到反转位置,点动反转换刀。还有就是正转停止,电机还未停下来,就点动反转,是不是调速器没设置好。按理应该调速器检测到完全停止转动后反转点动才能起作用。应该怎样设置呢?还有您说的另外一种控制方式,接触器启动后再点动,这样可以避免接触器经常烧坏 。 是不是点动过程中接触器始终保持吸和状态?那应该如何设置能否详细一些。还有就是590+里的电机电流过载保护在那找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
回芸:

欧陆直流调速有卷取/卷径功能。

楼主:
回 nj6_k89

点动过程中,主接触器肯定要吸合的啊,要不哪来的三相电源呢?不过点动启动方式有几钟组合,你可以看说明书就可以做了,需要配合点动模式“MODE”来组态的。电流过载保护需要在电流环里设定电流极限,主电流限幅。另外你说的换向过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你的“RAMP”环里上升、下降时间过短引起的,默认是10秒

网友BW:
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我们网站上还有专业的技术论坛

www.comeon365.com

网友BX(2009-04-18):
欧陆590P直流控制器客户反映PID调节不良,后沟通应该是启动和停止时间变长,参数基本确认没问题,换新机后正常,请指教如何下手检修?

网友BY:
这种可控硅问题不知害了我多少次了,后来换成进口的,省了不小事,两年都不用维修

网友BZ: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启动时总是出现飞车现象,启动时速度快的不得了 然后就出现速度反馈报警,这种现象是我在调过速度定位器上面的值以后出现的 我想提速的 但还原以后仍然不行 没有办法后我改成电压反馈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A:
我公司采用的是590+的机器。出现HEATSINK TRIP,请问怎么处理呢

网友CB:
TO:传动联盟

电机参数:电枢电压440V,电流325A,他励,励磁电流14.2A。额定电压设为440V,测速机电压110V,转速1500RPM;   测速发电机反馈,给定100%(10V)时达电枢电压240V(实测); 电枢电流240A(模拟电压5.03V),交流电流263A,速度上不去,怎么办?

网友CC:
输出电压 设定错误 面板上的六个编码开关右侧  四位拨动开关调整一下

网友CD: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CE:
学习了,顶.请问直流调速器除了590还有哪些?

网友CF(2009-08-15):
请行家指点:我有3台直流590P控制器,分别为:(132KW 185KW 200KW扩容),现用1000KW的发电机供电(电压415V),但在其中任意一台启动时三项交流电压会升高(430V-580V),电机停止时一到两分钟之后发电机会自动挑扎,(,零线接地发电机报警电压过底,不接零报警为电压过高).请问各位行家有没有解决办法???请问是发电机问题还是590问题???

网友CF:
不接零报电压过高!请行家即时指教谢谢!!!

网友CG:
西门子变频器和PLC培训,培训产品涵盖MM4系列,6RA70,6SE70,S120,simotion,伺服控制,S7-200,S7-300,HMI等西门子工控产品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欢迎访问本网站!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资料的下载需求,请您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及时更新下载资料,让您在工作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www.pulse-man.com

网友CH:
请教师傅:我有一台590调试器还得好好的电流会突然增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BE:
情况具体点好吗?有没有检查励磁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CI:
版主:你好!我有一台591P的,是用在轧机上面的,编码器反馈,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每运转10S左右就要出现速度误差一下子从0.06%左右上升到0.14%左右,紧接着又很快降下来,很有规律性的出现这个现象!现在导致我的设备不能按照工艺运行,产品也出现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呵?急

网友CJ(2009-10-29):
多谢了。希望能提供些糖厂压榨用的直流590的

网友CK:
和楼主第一个描述的一样,以前的一个钢厂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楼主那样可以换电机,换调速器。现在厂子停产状态,不知道情况了!

网友CL(2009-12-03):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590扩容性的,它老实在高速时候报脉冲丢失的警,我查过外围的电路和接线头都没有问题,那位师傅给解决下,谢谢

网友CM:
替换法是最笨最不经济的方法,但同时也是没办法时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用经济弥补技术上的不足不可取。

网友CN(2010-01-27):
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向高人指点一下。我单位的四台590+在工作时突然掉高压,而二三秒后又自动恢复。没有报警指示。望大家给以判断。

网友CO:
2009年底我邹平公司的西门子6SE70带反馈系列变频器因雷击导致严重故障,经多家维修公司维修未能正常开车,老板多方求救无效,无奈之下找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变频维修工司 滨州步进变频设备有限公司 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思想 没想到该公司的工程师仅用不到三天的功夫便成功修复了该设备 现已正常运行3月有余 我公司老板不胜感激 对我公司电气人员和步进公司维修工程师另行嘉奖  真没想到一个小地方的变频维修公司竟有如此实力  作为工控同行我深有感触 不要盲目尊崇大城市 大公司 随着工控人员能力的逐步提高和普及现更多的工程师走向中小城市而渐渐成为众多企业的技术后盾和保障  我相信支持他们就是支持工控事业 就是支持中国工控事业!超日赶德不是梦!

楼主(2010-03-02):
yang832260:

“四台590+在工作时突然掉高压”这种情况可能反馈有问题!请你给我留言,把具体情况说清楚!

楼主:
专业处理库存产品\积压产品

点机击进入www.laiya365.com 注册会员,发布的产品信息强大的易出易如功能,解决您的积压库存,优化您的资本!

网友CP:
590+直流调速器 编码器反馈 启动时出现OVER SPEED 报警 但不是每次启动都有 概率大概三分之一,改为电枢电压反馈,启动2次没有出现,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编码器的概率大,还是速度给定的电位器有问题大

谢谢了啊 急用

楼主:
回楼上: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125%启动报警,故障多在丢失速度反馈信号。如,模拟测电机损坏,断线,接线反等。

楼主:
www.laiya365.com 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注册上去看看,地有库存的兄弟,可能有点帮助

网友CQ:
引用 楼主:
关于回楼上:速度反馈超过额定速度的125%启动报警,故障多在丢失速度反馈信号。如,模拟测电机损坏,断线,接线反等。

传动大哥,不要说说明书上的话啊,,线路肯定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检查了很多遍,还有就是时好时坏,有没有可能是干扰问题,因为后面就是其他设备的配电柜(一个调速器,7个变频器),目前再没有启动后面设备的情况下,启动21次 没有出现报警问题,如果真的是干扰问题,给590的柜子单独做一个地线会不会解决?我的QQ是40624134,邮箱40624134@qq.com。很着急,麻烦您了,谢谢

楼主:
l85683586 :

我加你QQ好象有问题,我已经把我的联系方式发邮件给你,请跟我联系.

网友CR: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故障,丢失脉冲,复位后能开机,就是1个月发生2.3次,更换过调速器,可控硅,无效。后来把触发线换成屏蔽线才好的。

网友CS(2010-04-18):
对:成都邦浦 关于需要ABB二手配件的朋友请加ABB群:106719767
内容的回复:

你好有无DCS400的励磁版 谢谢

网友CT:
现使用590C启动时总是重新进行自测试,就像刚送电时一样,无任何报警。请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
最近有点忙 ,不能及时回复大家的问题,很是抱歉!

如果大家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请加入:82973461的技术讨论群里来,会有 工程师及时帮你回复!

网友CU(2010-05-21):
其实一般吧~~~不过长了点小知识

网友CV:
说得挺详细的,学习了

不断学习中

网友CW(2010-06-21):
欧陆590欧陆590,速度由0到额度转速的过程中,当速度超过60%左右时,报
SPD SEEDBACK
测试发电机无故障,联线应该没问题,请教各位应当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CX:
工控联盟:我的欧陆590一上电就出现过流报警,可以明显的看到上电时电流表指针向上跳一下,将电机换成电灯泡,就不报警,调节速度灯泡的亮度可以发生变化。请问如何解决。谢谢。李南

网友CY:
工控联盟,您好!
欧陆变频器690PC与690P,它们都是11KW,接口也一样,690PC能代替690P吗?在进行软件框图下载有需要注意方面的吗?

网友CZ(2010-09-26):
心 得:很多故障出现以后,其实只是微小的部分导致的,所以
大家在检查故障时请务必仔细和注重细节!

楼主(2010-10-28):
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原因,好长时间没来“混”论坛。

以后大家提出的问题,“传动联盟”会及时作出回复的,有需要产品资料的,在帖子里做了链接,可能更方便大家查看。

网友DA:
楼主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是,590C报‘SEQ   PRE    READY‘是什么意思,该查那些电路,谢谢!

网友DB:
直流电机额定电流时600A,运行时电流到200A就不能再次启动了,必须减轻负载才可以。只要低于200A能启动,直流控制器也不报警。各位帮帮忙!

网友DB:
各位好!我公司一台欧陆590+合闸后在没有给速度信号时,电机翁瓮响电流表显示有电流,转速表零转速。参数按电机名牌的已经设置好了。速度给定没有电压,为什么呢?先谢谢了

网友BS:
厂的直流机用欧陆590直流调速,两台电机主从控制,主机为1000KW/660V,从机为350KW/440V。在试机时发现存在一下问题:

1、主机(1000KW)在开机用测速发电机反馈,发现不可控。运行调速时旋电位器感觉不灵敏,然后转速、电机电压会突然升高,再慢慢

降到给定电压。

2、主机的590参数里面电流给定(CURRENT DEMAND)是负的,当电机电流升到150A后,电流给定才转为正。从机也有类似的情况。

请各位指点一下,以上两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楼主:
从问题上来分析有可能是测速反馈设置不正确

不知道您的主从是怎么控制 的?

网友BS:
通过5703来实现。测速反馈吗?检查过了,发现不出问题。也许水平还不够!

麻烦详细说明一下,可以吗?

楼主:
回凌点:你加我QQ:563896647 ,这里沟通起来,比较麻烦,呵呵

楼主(2010-11-28):
“伙拼时刻”力成手动工具65件套,原价116元,特价75元。

网友DC:
偶是刚毕业的新手,学习了!

网友CS(2010-12-31):
温州地区专业回收二手拆机欧陆590C/P系列直流调速器,谢谢,联系15805876438 ,QQ:445772180

网友CS:
二手直流调速器回收★西门子 ABB 欧陆 安萨尔多等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DD(2011-04-28):
590零速继电器无规律动作,有时一天几次,有时个把月都没有,590没跳闸,也没报警,但引起联锁电器跳闸,影响生产。岗位人员反映有时可明显看到电机转速下降又恢复正常。更换过电位器,没什么用。厂家也没有什么办法。各位大师可见过这种现象?

楼主(2011-05-31):
特种工具,特种部队专用http://www.comeon365.com/GroupBuy_.aspx?gbid=38

网友CS(2011-07-29):
大量收购欧陆590,ABB直流调速器,西门子6RA70,安萨尔多等直流调速器壳体完好报废大量回收

大量收购 欧陆SSD直流调速器590C,591C,590+,590P全系列,ABB直流调速器DCS400,DCS500,DCS800,西门子6RA70,大量收购拆机/二手/报废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接触器、断路器、开关等产品。联系QQ445772180(注明工控电气}
以上机器报废 壳体大量回收,可上门交易,欢迎你来交易,
电话15805876438

网友DE:
590,现象是电机抖动,低速时速度明显不稳,电流表电流晃动大,什么问题、?

网友DF:
可以用摇表测的嘛

网友DG:
请问一下,正常情况下在励磁直流电压上,有没有交流电压成分。在运行时,如果有的话,正常180的直流励磁电压上,能量到多少交流电压

网友DD(2011-09-26):
一台电机运行于500转/分,偶尔出现转速波动大的情况,监测发现590内显示的给定信号同时在5%~40%之间发生变化。为确定是否为电位器或PLC影响,在电位器输入A4口接电压表进行监测,发现给定信号变化时A4口电压没有变化,确定电位器没问题,随后退出PLC,后又拔出通信线,590内给定信号仍有变化而引起转速波动。因此确定,590内部故障引起转速波动。各位大师可见过这种情况,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引起呢?如何解决?

网友CS:
引用 网友DD:

一台电机运行于500转/分,偶尔出现转速波动大的情况,监测发现590内显示的给定信号同时在5%~40%之间发生变化。为确定是否为电位器或PLC影响,在电位器输入A4口接电压表进行监测,发现给定信号变化时A4口电压没有变化,确定电位器没问题,随后退出PLC,后又拔出通信线,590内给定信号仍有变化而引起转速波动。因此确定,590内部故障引起转速波动。各位大师可见过这种情况,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引起呢?如何解决?

590主板异常  需维修

网友DD:
多谢大师指教。收假回来后直接换了个新的590,但故障依旧,不可能人品那么差,又碰上个坏的吧。现在基本排除590,怀疑是柜子有什么问题。可柜子除了可控硅,都是一些硬接线,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地方能有影响。大师可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H(2012-05-20):
对:凌点关于如果只是想为网站做广告的,请直说好吗?积点德吧,请理解人的心情。内容的回复:

对于调速器烧保险的问题,如果烧保险一定要先查可控硅或者电机,直接换保险情况可能会更糟,

网友CS:
二手ABB   DCS400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回收★西门子 ABB 欧陆 安萨尔多等
--------------------
高价现金回收工厂西门子6RA70、ABB DCS500 DCS400、欧陆590C/欧陆590P、安萨尔多等各品牌拆机、二手故障配件。
需要处理此类产品的朋友请联系我,把库存换成现金,为您资金立马回笼的好生意。
QQ:445772180
E-mail:445772180@qq.com
电话:158-0587-6438(温州) 王工

网友DI(2012-07-06):
学习了,我公司的直 流电机也出现电流不稳定有时电流过大的问题,这种软故障不好弄,头大啊!

网友CS(2012-08-16):
求购二手拆机全新的欧陆590系列 ABB DCS50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整机,配件,板子,有货的朋友联系我:15805876438或者加我QQ:445772180

网友DJ(2013-09-04):
请问,590P直流调速器在每次提速总是出现过电流,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DK(2015-08-18):
谢谢经验分享,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