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27):
用Eview和FX2N通信,怎么做报警显示?
如何做到某个故障点动作了,直接跳道相应的画面?

网友A:
我们是专业做WEINVIEW触摸屏的,你有什么技术问题,包括EVIEW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021-32020258-105 陈清灯

网友B:
先建一个报警画面,
在需要显示报警的页面建立直接窗口,调用报警画面!并设定触发条件

楼上的,你不是专业做WEINVIEW触摸屏的,你是专业卖WEINVIEW触摸屏的

楼主:
有实例吗?可以发个到邮箱吗,谢了janerongll@163.com

网友:
Eview的软件不是很会用

网友C:
我也正在使用,交流一下,应该先在报警信息登录中添加,然后再设置一下报警信息显示,这样故障点动作时,报警信息登录中预先写入的报警信息就会显示在窗口中,但不能“跳到相应的画面”,我认为。

网友C:
我现在用Eview和艾默生EC10做,现在不知道怎么通讯,在线模拟总是提示PLC no response,地址还要转换吗?哪位指点一下,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在线模拟的方式对吗?还有你的参数设置对吗?

网友C:
我现在作出来了,好像是在EasyBuilder里面就不行,而必须在EasyManager里面的在线模拟才可以,这不是坑人吗,害得我研究了好几天

网友D(2007-11-22):
从屏幕损坏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传程序,然后下载到新的eview506Lv3触摸屏上后,重启,触摸面板上按钮无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08-02-06):
 我是2004年12月买的一块MT508S,刚出了问题,现在需要一块新的还用原来的程序。可听说EVIEW这两年出了变故,不知道现在再买一块MT508S,和原来的MT508S一样不一样?原来的程序还能不能使用?

网友F(2008-04-01):
我的MT508S刚出现问题,更换同型号的MT508S原程序可以正常使用,用EB500软件下载后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G(2009-07-05):
EB500系统设置中PLC类型怎么没有EC10,只有EC20

网友H:
我的屏是MT506的,在校准模式好用,触摸屏有响声可是在应用模式就没有反应了,和PLC连机了,没有错误显示,就是触摸不动作,在线模拟也好用

PLC也有输出,应用模式不好用这是什么错误呢,请指教,发我邮箱zhang52108767@qq.com,留下你的QQ加你为好友,请教请教.谢谢了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