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显示旋转工作台角度问题

楼主(2007-07-27):
求各位前辈:
  三菱产品(FX1N60MT GT11 J3伺服系统)实现旋转工作台分度定位控制,求助人机上的角度显示要求是角度每次到了360度时自动从0度重新开始显示,(正转时是从0到360向上加显示反转时是向下减显示)显示要求是紧跟随显示不是在定位完毕以后才显示的.角度显示精度是0.0001度.

楼主:
有没有人会搞哟

网友A:
你准备用什么人机?跟随显示要求实时到什么程度?

网友B:
想办法实时读取伺服的反馈数据,在人机中转换成0~360显示就行了。至于实时度,1/10秒该够了吧?!

网友C(2007-09-19):
如果你是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将D8140显示到触摸屏上就行了;
若是用计数器,则将计数器值显示出来

网友D:
正巧我也在做加工中心附加旋转轴,我用的是触摸屏+LG PLC+伺服驱动,也遇到像你一样的实时显示问题,由于工期紧张我没有加上这一功能,但我想这样做比较现实:将伺服反馈的ab正交脉冲送入高速计数器,通过程序做换算计算,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嫌费事的话可以直接将plc的脉冲方向输出送到高速计数器做加减运算、换算也能得到需要的结果
但你说的0-360量程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D:
还有一点,我做的时候有归零功能,这样一切计算换算才有基准,祝你好运!

网友E:
gt11可以直接与J3SV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