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应用基础知识

楼主(2007-07-27):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4)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网友A:
软启动器好象是个鸡肋的东西。

网友B:
1、一篇转抄了无数遍的文章;
2、一篇“专家”用文字游戏忽悠老百姓的文章;
3、一篇没有署名作者的文章;

网友B:
伪科学,我想说说何祚庥和方舟子两位的看法。何祚庥认为,伪科学是“打着科学的旗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危害的XXX”。这种说法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是实际上科学的成果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更大(比如核弹)。方舟子的观点值得一提,他认为伪科学是“声称为科学的非科学”。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比如,诸葛亮不是科学,因为他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假设有一天诸葛亮声称自己是科学了,那么根据方舟子的定义他就是伪科学——逻辑上不正确。我个人认为,伪科学是“一种非科学的知识体系声称自己是科学的,那么这种声明就是伪科学”。这个定义其实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目前的确缺乏手段将科学和非科学的知识体系划分开来。

网友C:
软启动器是骗人的,

网友D(2007-09-17):
软启动器用着还行.只是不能调速,不能变频.对电机的保护还是不错的.

网友E:
各有各的应用场合,不要说什么软启动是骗人之类的蠢话,这样只会让人觉得你无知。

网友F:
软启动没啥意思,还是变频器好

网友G:
软启变频各有各的应用场所,软启功能少,但价格便宜,这篇文章最初好像是天传所写出来的

网友H:
软起动在保护电机比较完善,无接触器起动的电器噪音。在有些行业使用还不错。

网友I:
好!如果有接线图,可能会更好一点,更容易理解。谢谢

网友J:
国产的什么牌子的软起动好些?本人想用4*90KW的电机上           QQ285227851

网友K:
我公司刚买的一台软启动器,拖动40T的负载,刚一开机,机子就炸得不行了。(什么品牌,就不说了)。对于拖动比如100吨的滚筒型负载,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好?用星——三角根本就起动不起来。用自藕变压器,效果也不怎么样?用软启动器,好象也不敢恭维。现在只得用一只接触器直接启动了。汗?

网友L:
对于大惯量的负载启动,我认为要把软启动加大几档,要不根本就起不来,时间长了还容易烧管子。

网友:
   电工组群

网友B:
“我公司刚买的一台软启动器,拖动40T的负载,刚一开机,机子就炸得不行了。(什么品牌,就不说了)。对于拖动比如100吨的滚筒型负载,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好?用星——三角根本就起动不起来。用自藕变压器,效果也不怎么样?用软启动器,好象也不敢恭维。现在只得用一只接触器直接启动了。汗?”

你的电机属重载启动,用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串电阻启动或水电阻柜启动!!!

网友M:
我单位新安装设备,在不需要调速的泵类负载中使用了软起动器,
体积小,电机保护好,便于自动控制.

网友:
顶  我也用过一些软起  听好的

网友G:
一般负载用软启动器都没问题的,我用上海山宇软启多了,还不错,不过对于重载绕线电机确实大部分起不来,刘志斌说的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网友N:
软启动器对大电机有好处,多好的启动设备啊!!!!

网友O:
我厂把一台95KW的球磨机拖动电机改造为软启动,电机是绕线式的,安装了软起动器并短接了转子引出线,可是电机在完成启动并进入正常运转10分钟左右转子内部出现打火现象,不知是不是软启动造成的?有人说是因为定子低压启动时伤了转子,这种说法有依据吗?希望高人解答一下啊,急盼~~~
  注:本人发过一篇帖子,但是错把"软起动器"写成了"变频器",望曾帮助过本人的刘工不要介意为盼.

网友P:
好像启动时带载的话,软启动器就不行了.

网友Q:
下面引用由newchp在 2007-9-21 21:53:00 发表的内容:
  我公司刚买的一台软启动器,拖动40T的负载,刚一开机,机子就炸得不行了。(什么品牌,就不说了)。对于拖…
--------------------------------------------------------------------------------------------
用液阻启动呀

网友Q:
哦有人提出用水阻了,抱歉

网友R(2009-01-12):
软起动在保护电机比较完善,无接触器起动的电器噪音。在有些行业使用还不错

网友B:
软启动改变了正弦交流波形,在电机里产生震动性旋转磁场,转矩很小,无力启动,是个骗人的设备,大家不要相信那些找不到作者的鬼话了!!!

网友S(2011-02-13):
想深入了解变频器软启动器的朋友就加我吧  本人QQ994862557 一位从事相关产品很多年的小老朋友 欢迎你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