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速度监视器的疑问?

楼主(2007-07-27):
对于伺服来说都有速度、扭矩监视器,我用的是松下A4系, 但是我不清楚是怎样输出结果的,需要买什么样的设备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还是看手册吧。

网友B:
有的伺服是分别给出模拟量,但精度有限,仅可用于监控。或者也可以通过通讯读取数字量。

楼主:
多谢版主的回答!
我用的是松下A4系列的伺服,在驱动器上就有两个铜柱,有铅笔芯那么粗,说明书上说一个是速度监视器,一个是扭矩监视器。那么要怎样通过通讯来读取数字量呢?
请您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由于实践经验太少,对一些设备缺乏了解!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查了下资料,应该是用到转速表、转矩表进行测量!
我看了下我的松下伺服,如果按斑竹说的,给出了模拟量,那么这个模拟量受控制方式限制么?还是三中控制方式通用呢?

网友B:
“在驱动器上就有两个铜柱,有铅笔芯那么粗,说明书上说一个是速度监视器,一个是扭矩监视器”———铜柱在哪里?估计“铜柱”就是速度和扭矩监视信号的模拟信号输出引脚,对信号地量电压,就可以知道当前速度和扭矩了,看手册,搞清楚电压和速度/转矩的对应关系。

至于通讯方式,就是通过RS232等接口,由PC读取伺服的运行状态参数中速度和扭矩的值。
了。

另外,伺服自带的LED显示,也可以设为分别显示速度或力矩。

楼主:
多谢斑竹的大力支持!
经过您的解释说明,基本上已经明白了!而且对于松下的伺服也可以直接用软件查看速度和扭矩!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那么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两个接线柱是否是接转速表或是转矩表的呢?因为有的伺服上有,有的没有!
不知斑竹是否用过上述两种仪器,我的经验少没用过!
请斑竹指点一二!小弟也长长见识哦!
期待中。。。

网友A:
就是这两个接线柱是否是接转速表或是转矩表的呢?
还是看您的表的手册吧,都叫转速表,接收的信号也可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前面说过一遍了,这两个接线柱应该就是与速度或转矩成比例关系的模拟电压,自己拿万用表量量,再折算一下就行了。

楼主:
多谢斑竹们的大力支持!!!
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