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安装注意事项(原创)

楼主(2007-07-27):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分发射和接收两部分,由于光的发散性,发射部分发射出去的光束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发散状的,在距离发射部分较远处可能光斑就变得比较大。因此,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安装,尤其是多个传感器同时安装且距离较近时,要注意传感器的安装方式,以防止传感器之间的互相干扰。
在介绍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安装注意之前,先介绍一下要用到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的光形图,光形图是对于判断光电传感器在某个应用中能否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工具。如下图1所示为一典型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的光形图。

图1 典型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的光形图
光形图表示出不同的检测距离处,传感器最大的检测范围。当灵敏度调低时,检测范围会缩小;灵敏度调高时,检测范围会扩大。在光形图中横坐标是接收器距离发射器的距离,纵坐标是发射器发出的光斑的大小。由图1的光形图可以看出,在接收器距发射器1.2m处,在发射器轴心线两侧200mm范围内,接收器均可动作,只不过越靠近边缘处,动作可靠性越低。这也说明,同时有几对发射器和接收器安装时,为了防止传感器彼此间的干扰,以接收器安装在距发射器1.2m处为例,每两对(不同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的距离要大于200mm(一般还应加上一个安全系数)。如图2所示:

图2 光束重叠部分表示两对传感器间的最小距离
    有时,我们也可以对调传感器的接收和发射部分,即在接收器和发射器安装的两侧,不同传感器的发射和接收部分间隔排列,也可以防止传感器间的互相干扰,如图3所示:

图3 发射器和接收器间隔安装可有效避免彼此间的干扰
    以上这种发射器和接收器间隔安装的形式有时也会出问题,那就是,当同一侧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安装距离较近时(50mm),由于检测物反射的影响也会造成不同传感器间的干扰。如图3中,当1#和2#传感器间均有被检测物时,1#传感器的被检测物反射的1#发射器的光线有可能传到2#的接收器,导致2#传感器没有输出(检测不到物体);同样道理,2#传感器的被检测物反射的2#发射器的光线有可能传到1#的接收器,导致1#传感器也检测不到物体。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发生,可以把最外面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倾斜安装一个角度,如图4所示,把1#和3#传感器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分别向外倾斜一个角度,这样2#传感器的接收器就不会接收到1#和3#发射器被检测物反射回来的光了,从而有效避免了三个传感器之间的干扰。

图4将发射器和接收器倾斜安装以避免彼此间的干扰

参考文献:《邦纳传感器手册》

楼主:
大家在使用对射式光电传感器中遇到过什么问题可以谈谈。

网友A:
可以说明一下光幕及反光板光电开关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B:
一般用套管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贾光云在 2007-7-29 17:44: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用套管解决这个问题
--------------------------------------------------------------------------------------------
贾老师,能说清一点吗?

网友C:
对射式的光电引起干扰!

楼主:
多个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在安装比较远时,就要注意安装的问题了。
反光板式光电传感器是接收和发射为一体的传感器,传感器发出的光线经反射板反射回传感器后,传感器的接收器接收到光线。当传感器的接收器接收不到光线时,就认为传感器和反射板间有物体,从而传感器输出信号。

楼主:
光电传感器基础知识及术语: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4020

楼主:
光幕式传感器实质上也是发射对射式传感器,只不过是由多个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了。光幕式传感器按其起的作用不同可分为检测光幕和保护光幕两种。

楼主:
下面引用由花花果果在 2007-7-30 17:14:00 发表的内容:
  对射式的光电引起干扰!
--------------------------------------------------------------------------------------------
说得不完成正确,当多个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安装得比较近时,才彼此间引起干扰,当安装比较远时,不会引起干扰。这里说的干扰只是说安装比较近时,可能引起其它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的误动作。具体安装的距离多远,要看传感器的光形图。

网友D(2009-04-20):
您好,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对射式光电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油烟浓度吗?有没有比较好的品牌推荐

楼主:
光电传感器不能实现楼上你所说的检测,以下是相关的信息:

现场检测油烟浓度的方法及油烟浓度现场检测仪

网友E(2010-01-25):
塑料光纤生产及各种接头生产商

联系:13751192624 龚先生!!!

网友F(2010-04-08):
这种干扰可以用光纤,或者使用防干扰的传感器,现在防干扰的也不是很贵,不过我们建议使用光纤解决,既便宜又好用,不明白的可以Q我:278380271,欢迎共同讨论。

网友F:
对:工控学徒 关于  下面引用由贾光云在 2007-7-29 17:44: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用套管解决这个问题
--------------------------------------------------------------------------------------------
贾老师,能说清一点吗?
内容的回复:

他说的应该不是套管,是光纤吧,套管哪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