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能指教一下DCS扩充性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谁能指教一下DCS扩充性的问题?

网友A:
机柜、机笼、卡件、I/O点都可以扩充的

网友B:
看你的CPU负荷了,问技术支持厂家推荐是多少点

网友C:
一个系统的扩充不仅要考虑CPU负荷,还要看原采用的DCS软件是否有限制。整个网络的负荷也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