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A740用在球磨机上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7-07-27):
[b][b][b]在球磨机上我用过施耐德ATV71 的,效果非常好。但由于客户要求用三菱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各位提提意见。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效果好不好是什么方面,节能方面也是生产工艺方面

楼主:
不是阿,三菱变频器FR-A740用在球磨机上是否能够启动球磨机,在就是寿命怎么样?

网友B:
最好不用,最好用西门子440系列或施耐德、ABB变频器。如果用三菱变频器最好加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否则容易跳闸。

楼主:
哦,确实是,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