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20A交流电检测及设定

楼主(2007-07-27):
是否有一种或多种元件组合,达到可以设定11kw电机达到某电流后给出控制信号的目的?该电流的大小应该能够调整。

网友A:
不清楚!1

网友B:
有呀....我就用这种表的.电流随便给定,电流到达设定值后有电压或者常开或者常闭动作

网友C:
这种可以自己做想要知道怎样做联系我

网友D:
霍尔检测元件,配合运算放大器电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E:
你解剖市面用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他哪里中间一相就是电流/电压转电路,省事直接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