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增速机方面的介绍?

楼主(2007-07-27):
哪有增速机方面的介绍?

网友A:
  1)增速箱原理上是将减速箱倒过来用(蜗轮减速箱例外),不过因为转速高了,整体的制造精度要高些..
  2)6000rpm转速以下转速可以采用变频电机+变频器直接驱动,不必采用机械增速系统...如果是电主轴类似可以更高..

网友B:
010-81850536 13521150159 张瑶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为您服务!
我公司可生产增速机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应用在那些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