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I系列是否支持SNP-X协议?

楼主(2007-07-27):
请教谁用过GE 3I 系列的PLC?据说3I系列是90-30的升级版?那3I系列的PLC是否支持SNP-X协议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 不过我没用过这个协议 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2009-03-21):
支持的,但是如果是连接组态软件,还是用modbus-rtu比较好,通信效率较高,snp协议的通信效率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