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海泰克按钮相互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大家好!我想求助一个问题。谢谢了
我用的是PWS6A00T+ADP62001.
请问如何实现:点击一个按钮(设on按钮等)on后出现另一个按钮(换画面按钮等),同时原它自身消失!

网友A:
很简单呀,不过不是消失,而是和这个按纽的颜色和背景一样,相当于"消失"请告诉我你的邮件,我把做好的例子给你发过去.

楼主:
太感谢福娃贝贝了!我的邮箱是:mxhcat@126.com
顺便再问:我的用意是在同一个地方点击“确认”按钮后,即出现“进入”的换画面按钮,然后点击“进入”即转入下一画面。如果用你说的“隐身”的办法,那么两个按钮实际是重叠的,又如何解决重叠控键的优先级问题呢?

网友B:
我也在做一个多个按钮重叠的试试,但就是调不出来,楼上的有好办法吗?关注中

网友C:
小小的建议以下,
做两个ON按键,
第一个,用于“确认”功能
第二个,用于“进入”功能,在ON宏或PLC内建立程序直接对VW0进行操作。
至于怎样隐性,不用再说了吧,每个ON按键对应两个状态。
至于实现顺序,用HMI可以符合使用指定生效位和按压时间两个功能。用PLC可以加一段延时程序。
以上只是理论,个人没经过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