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在安装WinCC前SQL Server200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7-07-27):
安装过程中出现如下提示:
Installing software failed
A previous program installation created pending file operations on the installation machine
you must restart the computer before running this setup.
Setup will cancel now。
我的是XP系统,尝试了重新启动和重装系统,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楼主:
没有人会么?

楼主:
就没有会的吗

网友A: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找到目录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3、删除其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在这里说明一下,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文件位于Session Manager右侧,即当你点击Session Manager时,在右边就可以看到了)
4、关闭注册表
5、重新开始安装SQL Server 2000,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