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che100问题

楼主(2007-07-27):
电机2极的,2.2KW,变频器CHE100,2.2KW,无传感器矢量,2段速,15HZ,50HZ,车床主轴用,一个月后出现在从15HZ向50HZ转换时到45HZ时电机停转,变频器在输出.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变频器有输出:是表示有电压输出还是只是看见有频率显示?是否有故障显示?
电机不转: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正常?用另一个变频是否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