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cpu224)与PC通过modbus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用一块PLC(224),做modbus从站,rtu格式,编程按照西门子给的从站例程序编写。
通过PC/PPI线与PC相连。
用modscan32测试程序测试modbus连接通不通。
结果显示一直为“设备连接失败”。
检查串口设置参数也都相对应。
检查程序模块,modbus init初始化模块运行成功。
mobus slave运行模块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望高手解惑?不胜感激!
(另,用串口调试工具按照modbus通信协议发送数据,没有响应)

楼主:
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数据:0101000100086c0c
还是没有响应,不过检测错误提示信号,对应modbus从站协议执行错误代码为[7],即接收CRC错误。
继续调试。

楼主:
谁有西门子使用的modbus的CRC表阿?
现在看的比较乱,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本人也是modbus新手,不过感觉s7200(cpu224)与PC通过modbus通信,用modscan32测试程序测试应属于傻瓜型的。从站地址,波特凉率,端口应对上号。有一点,最容易被新手忽略的是:modscan32中的Addyess(默认为1)和Length(默认为100)的值,一定不可以超出你在S7-200modbus从站模块编程所编写的MaxIQ、MaxAI、MaxH~的具体数值,否则连接不通。

网友A:
建议你把modscan32中的和Length的值修改为1、2、3、4....,从1开始试验,再逐步增大试验。PLC(224),做modbus从站,rtu格式,用modscan32测试程序测试应该是很容易的。不象有些二流厂家生产的仪表,也号称支持modbus从站协议,rtu格式,但往往会让新手焦添烂额。

楼主:
调通。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不过工程上可以用就放心了。
有几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modbus从站不能用“1”,其他数字都可以。
电脑上用的modscan程序有些问题。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modbus协议数据,通信成功。
通过modbus读模拟量输入时,读的值在变化。由于工程上不用,没有细细分析。
读模拟量输出值时,不能直接读AQ变量区,只能通过V变量区间接读值??这个有待以后找找原因。
确实,modbus和西门子的PLC通信是很简单的。不过对于新手来说,没有人在旁边指导,在遇到问题时,往往找不到原因,只能慢慢摸索。
感谢“老愚者”的建议,极大的缓解了我焦虑的心情。
感谢工控论坛。

网友B(2010-08-17):
我用PC/PPI电缆连接PC与s7200, 用modscan32进行测试,为什么连不通?PC/PPI电缆需要拔码吗?还是需要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