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面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大家好!我想求助一个问题。谢谢了
我用的是PWS6A00T+ADP62001.
请问如何实现:让一个画面一定时间后自动关闭,自动进入下一个画面。

网友A:
以西门子的为例,你的画面控制如果是VW0的话,你在程序中去控制时间,一定时间改变VW0就可以换画面

网友B:
画面的切换可以通过控制区来控制.就向 索泰克 说的那样.PLC或人机内部宏指令直接控制画面切换寄存器就可以了.
linh8278@163.com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
真是太感谢两位的提示了!

网友C:
又学了点东西,谢谢.

网友D(2008-08-07):
明白了一些,有样例吗,137475711@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