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紧急求助,PMAC读取IO口数据的函数是什么?

楼主(2007-07-27):
我现在想从IO接口中提取数据,现在接口连接是我老师连的,我想知道类似汇编里面从IO口里面读取数值的函数以及它在C语言中的连接函数该怎么调用,紧急求救?!!!!!

网友A:
IO是PMAC板自带的吗?若是,建议仔细查看说明书中的有关接口函数的使用说明。

楼主:
是PMAC的说明书吗?全是英文的,我想知道类似的名称,另外,我的老师建议我看PREWINPRO32的帮助文件,请问有用处吗?她始终相信在帮助里面可以找到那个函数的调用方式和C语言的连接?

网友A:
如果是PMAC提供的接口函数,就应该可以找到。另,不建议用汇编。估计PMAC会讲有关接口函数打包成某个dll库,使用时按要求加载dll,以C直接调用包好的函数。

网友B:
是Pmac的IO 还是pc的IO?

网友C:
你真幸运,遇到我~

    我这两天刚好在调PMAC,看PWIN没用,PWIN是调试下位机的程序的(即Pmac上的程序)。若要从上位机读,则需要调用它的动态链接库,这些是由PCOMM32提供的,你可以查PCOMM32 PRO手册,也是全英文,不过很容易看的~
    首先要知道你要读哪个IO,然后在查下在下位机和哪个M变量关联起来了,再调用函数获取M变量的值就行了。
比如你的I/O 0和M900关联(这也是默认设置)
则用PmacGetResponseA(0,buf,10,"M900");
即可,返回值在buf里,再转成整型就行了,int nIO_0=atoi(buf);

这个函数的原型如下:
long PmacGetResponseA(DWORD dwDevice,PCHAR response,UINT maxchar,PCHAR command);
long PmacGetResponseExA(DWORD dwDevice,PCHAR response,UINT maxchar,PCHAR command);

建议你好好看看PCOMM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