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运用PMAC控制电机运行,有没有函数可以随时让电机复位?

楼主(2007-07-27):
我在处理电机的时候需要让电机在位置伺服的条件下,通过主控计算机来要求电机在任意时刻回零或者复位,请问要想PMAC中哪个通道的哪个端口传送什么样的数据才能实现我的要求!!!

网友A:
回零是一个过程,也许PMAC有专门的函数可以解决,或者自己设计回零方式,结合IO和伺服,编程实现。

楼主:
难道PMAC卡中没有想电脑的复位键一样的端口?就是随时检测有没有数据传过来,有的话就立即复位或者归零!!

网友B:
一般运动控制器(卡)都有N种回零模式,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不就OK了,没什么难的吧?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建议仔细阅读PMAC手册。

网友C:
搜索原点?数值归零?还是控制卡复位?没看明白。

网友D:
对PMAC不熟,如果只是让电机当前位置为零这样的功能可能是有的,如果是让电机自动移动到零位,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应该没有。

网友E:
小弟用的是PMAC2-Lite(ISA)+ACC8S(方向+脉冲方式),照着说明书,设置Ix00,Ix01,Ix02,I9x0,I9x6等几个参数设置好后,电机没有一点反应,电机接线是没问题的,我用其它的卡试用,不知道I变量都需要设置那些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可以发送指令:HMZ
电机会自动回零,当然前提是闭环得搭起来

To 沈阳光:
   可能你的限位一直开着,设置Mx31=0  Mx32=0,x代表1、2、3……,关闭限位
   另外反馈如果接好了就把Mx38设置为0,以完成闭环

网友G(2007-10-09):
简单一点:
调用pmacgetrespond函数写一个prog程序
内容:
不怕冲击的话直接

open prog 110 clear
A
rapid X0 Y0
close
然后
b11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