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点胶机用的什么泵

楼主(2007-07-27):
准备研究一台半自动点胶机`请问怎么样保证点胶量的精度?是用精密齿轮流量计吗?
用那种品牌的泵好点?大概每次点3-5毫升的胶吧.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注塑机大部分都用进口的齿轮流量计,你这个没怎么接触过。每次3~5毫升是几秒能完成的?

楼主:
谢谢`要求反应比较快哦`是一排变压器摆在哪里`我们做的半自动机动作如下:
1 先点A变压器,A点胶完成后,停止点胶`步进马达移动到B位置`开始点B变压器`B点胶完成后停止点胶`步进马达移动到C位置......
2 在步进马达移动的过程中不点娇.
3 每次点胶的时间大概0.5S吧
谢谢指点!本人电话13580888116 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