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读数头输出信号受速度限制么

楼主(2007-07-27):
一般光栅尺的测量受到速度的限制,那么这个限制是由于读数头产生的还是由于后面的细分卡产生的呢?

网友A(2007-09-20):
我也期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B:
受到速度的限制!
如果速度过快,读数头未能在采样周期内对该处细分栅格进行有效采样判断而丢失信号!

网友C(2008-04-10):
读数头起到的作用是光电转换,这个速度很快的。主要是细分电路处理来不及

网友D:
这个主要受光栅尺的最大扫描频率限制。好的光栅尺扫描频率可以达到几百KHz,如德国JENA(卡尔蔡司)光栅尺的扫描频率达500kHz,栅距20um,所以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0m/s

网友E(2009-04-29):
我觉得上面所谓的“限制”,多数情况下,还是接受光栅尺输出脉冲信号的计数器频率受限制,不是光栅尺读数头采样频率的限制

网友F(2010-01-29):
速度的限制有几个方面

1、光栅尺的脉冲输出的最高频率。

2、信号传输抗干扰能力。

3、PLC 计数器的信号接受频率。

如果光栅尺和PLC 的工作频率匹配,仍然有计数误差的话,那就要考虑干扰问题了。可以参考《浅析PLC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误差及有效克服计数误差的方法》,《如何解决旋转编码器、光栅尺与PLC控制器之间转换接口》http://www.mhm-sh.com/lib.htm

在光栅尺和PLC 中间增加 MHM-02A/B 高速光电耦合器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http://www.mhm-sh.com/MHM02.htm

网友G(2012-12-03):
我是海德汉光栅尺销售QQ:75254747

根据我们的资料:

光栅尺栅距越小,速度越慢。读数头信号细分倍数越高,运行速度越慢。读数头扫描频率越高,速度越快。

网友H:
机械上有没有限制不清楚,不过脉冲的输出频率和接收装置的脉冲输入频率都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光栅尺的测量速度不可能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