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热保护大家谈

楼主(2007-07-27):
我要买保护5KW电机的热保护主要是考律过载请大家谈以下请进言,因为要买200个请大师帮参考意见。谢谢

网友A:
加一个热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B:
可以用一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C:
方法很多:热继电器.电机综合保护器.热保护断路器......

网友D:
一般都使用热继电器

网友E:
方法很多:
1断路器有过载保护功能,特点是成本高,保护不准确
2热过载继电器:两种:有双金属片式特点简单方便单不稳定,电子式,简单保护精确.价格较便宜.
3电动机保护器:保护功能齐全,价格贵使用不方便.
鉴于你的要求,建议采用热继电器

网友F:
热继电器  方便  实用  只要数值设置好  一般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G:
是  就是用热继电器就行

网友H:
用热继电器就行

网友I:
用热继电器就可以了,选个质量好点的品牌

网友J(2007-11-05):
如果有钱,就采用电机综合保护器,否则只有采用热继电器啦!

网友K:
常规用热继电器,好点用电动机保护器

网友L:
我们智能数显电机综合保护器1百多元,可以给电机提供完善的保护,可以参考网址;www.chineseplc.com

网友M:
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N(2008-03-21):
热继电器就可以啦

网友O:
请高手指点单相~220V交流电机,170W怎么保护?

网友P:
用热继电器就行,不过一定要选个好牌子!现在的质量不行了(很多)刚才就是因为重要的泵的热保动作虚惊一场。

网友N:
就是,继续关注中....

网友Q(2009-05-10):
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效果会更好

网友R:
选电机保护器,如果用于5KW电机,选择型号:EOCR-3DD 5-60A  功能齐全,但价格偏高。

网友S:
微电脑电机保护器,配合不同的互感器,大小电机都能使用,保护很全,效果也很不错。价格稍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