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直接启动

楼主(2007-07-27):
搅拌机主电机为两个18.5KW电机拖动搅拌轴,电路为直接启动,电流会不会太大?星三角又不好设计?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星三角启动是最简单,好用,便宜的选择.为什么不好设计呢?

网友A:
电流肯定会太大的!

网友A:
直接启动电流肯定大!

网友B:
搅拌机不建议用减压启动18.5也不需要降压启动的

网友C:
同意小鱼儿的意见,搅拌机直接启动。

楼主:
两个电机同时启动,18.5*2=37kw ,如何星三角?

网友D:
搅拌机不建议用星三角是不是启动是负载太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