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与CIMPLICITY HMI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07-27):
我们有一套PLC经常死机,现在想重装系统.
下位是ME5.0,上位是cimplicity hmi 6.1,这两个软件怎末连接,还要做什么设置,本人菜鸟一个,谁要知道就帮下忙告我一下.
另外系统经常司机,特别是在点到历史趋势画面时容易死机,有那些可能的原因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调用历史趋势画面的时候死机,基本上就是数据库内存储的数据过多,调用时间长造成的,您可以多做实验,确认一下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将以前的数据copy出来存档,减少数据库的负担。

楼主:
我看一下

网友B:
实际上这两个软件是不相连的,他们都是跟PLC连接的,cimplicity 在设备/端口里设置CPU以太网的IP地址和扫描频率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苏影
系统经常死机,尤其在切换到ME的时候
操作站电脑的内存是256M,是不是跟内存太小有关
还有ME经常打不开程序,重命名程序就能打开了
工控网有很多高手,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C:
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网友D: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E:
cimplicity hmi 6.1版本太低,需要一个管理数据的补丁

网友F:
用7。0吧

网友G:
哪里有 可以找到7.0啊?
我们这也是历史趋势不好使
有时候没显示

网友H: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I(2007-11-11):
GE Fanuc series 90-30原来用的Logicmaster 90是否可以用CIMplicity Me代替?如果不行,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个Logicmaster 90可以吗,谢谢!有人说不是很兼容,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J:
PLC不会死机,是操作站经常死机。我用的cimplicity hmi 6.1也是这样,主要是调用趋势影响的。我现在只好再加一台操作站,专门用于看趋势。楼主可试着将内存加大,再把数据库的缓冲加大试试。

网友K(2008-01-05):
是不是在没有连接PLC硬件的情况下,在电脑上开发的PLC程序和HMI程序无法连接起来?

网友L(2008-03-25):
看了受启发,学了

网友M(2008-10-23):
我用的cimplicity hmi 6.1也是,调用历史趋势图很慢,而且往前只能看2小时记录,再往前就没有显示了。

我的历史报警记录也不能用,看不了以前的报警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