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伺服阀做闭环控制液压缸压力不稳定?

楼主(2007-07-27):
我用MOOG伺服阀做闭环控制液压缸,用液压缸压轮胎时压力很算稳定,可直接压个硬块物体时压力出现很大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呀,该如何改进?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不好说!

网友B(2007-09-07):
降低液压缸的速度(每秒钟零点几个毫米)到很慢的时候再压着硬块试试。

网友C:
下面引用由Feng-er 在 2007-9-7 16:08:00 发表的内容:
  降低液压缸的速度(每秒钟零点几个毫米)到很慢的时候再压着硬块试试。
--------------------------------------------------------------------------------------------

网友D(2007-10-31):
轮胎与硬物的材质有很大区别,同一个控制不可能都可解决。
就像没有包治百病的药一样。
你压轮胎可以,说明目前的控制系统和特性是适合轮胎的材质。
压硬物就需对系统重新进行调试。

网友E:
可以进行变增益控制,即压软物时和压硬物各用一套PID参数,变更参数可以使用位置或压力检测,以判断压的的软物还是硬物。

工控啊!

网友(2008-09-08):
是的需要对PID参数进行调试,轮胎和硬物所使用的参数绝对是不一样的!!!

网友F(2015-03-28):
这个问题是可以很好的解决的,液压缸部分的闭环控制,你需要用运动控制调整伺服阀。

推荐使用美国DELTA 公司的RMC75E 系列控制。

      液压缸闭环控制的关键点是,负载变化以后的调整。

      delta公司有一本书《流体动力运动控制实用设计指南》会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到他公司官网,或中国总代 北京思路盛公司 联系要一本,是免费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