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请教这里各位老师们一个关于热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7-27):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2升封闭空间的温度变化数据采集系统,我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刚刚学,还是一个新手,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个位老师,希望各位老师能耐心解答我的问题。
1、现场测温全部采用热电阻(三线制),一个热电阻直接与一个PID数字温控仪表连结,是否可以显示及调节空间内的温度?
2、我如果要连续读取另一个热电阻的输出数据,也就是采集它的电阻变化情况,这两个热电阻放于空间的不同位置,怎样将热电阻三根线接入我的A/D数据采集卡?还需要其他设备吗?
希望各位老师耐心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给我发email:yanjia119@163.com

网友A: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可以显示温度,如果需要控制,另外要加调节阀之类的,这个要看你温度控制是选用的是什么方式了,第二个问题要看你的采集卡是不是热电阻专用的,如果不是,可以增加温度变送器,将电阻信号转换成电流或电压信号进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