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风扇为什么都不转了?

楼主(2007-07-27):
我看见好多风扇用了一两年或是几年以后,一送电电机嗡嗡的想,就是不转,有的要用手转几圈风扇叶子电机才可以转起来,有的就根本不转了,请问这是电机出了什么故障啊?好不好修?

网友A:
1、启动电容失效,更换电容试一下,
2、轴承或轴套缺油
3、线圈断路
等等

网友B:
同意1号楼主小麻籽的说法,非常正确!

网友C:
轴承或轴套缺油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转子轴和轴套磨损,间隙大,转子有可能擦锭子了..

网友E:
轴没有油了。主要是因为保养不好呀。

网友F:
产品质量不行啊!
我家的那个长城吊扇用了11年了,到现在没有出现过任何毛病

楼主:
不是吊扇,是落地扇、鸿运扇、壁扇等等风扇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G:
那落地电扇如果是转速低了,1,2,3档全是一个速度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H:
我家里有一台也是,我给拆开了上了点花生油(没有机油),略好一点.
我怀疑主要还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对于我那里,低压经常过低也有影响.

网友H:
打错了,是电压经常过低也有影响.

网友G:
那风扇不变速了,也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I:
变速器坏了呀嗨

网友J:
电容的问题

网友K:
轴套缺油

网友L:
大部份是由于轴承油干固咬死,拆下用煤油洗尽加点机油就好了,也有轴承磨损或不渗油的,这些就只能报废了,如果用手拔一下就转。而且是拔往那边就往那边转的是电容损坏,后几种很少出现,
在没通电时可用手拔动扇叶看转动的灵活性,以确定故障在哪里

网友M:
多是轴承缺油了

网友N:
主要是少油了

网友O:
都是没有保样的。一般都是用点风扇。谁去保养啊,见意每年用的时候加点油

网友P:
电容问题

网友Q:
风机每两年应更换一次.

网友R:
同意江云我干过这活

网友S:
加油,再不行就换电容.

网友T:
我家曾购过一把电风扇厂的试验品.
也是123档一个速度.好多年了.估计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