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在线检测,什么设备好?

楼主(2007-07-27):
水处理

网友A:
我也在查,我了解到法国AWA的紫外光COD还可以,但还没有购买使用。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B:
在线COD仪,我用过LAR公司的:目前,COD在线自动监测仪的主要技术原理有六种:(1)重铬酸钾消解-光度测量法;(2)重铬酸钾消解-库仑滴定法;(3)重铬酸钾消解-氧化还原滴定法;(4)UV计(254nm);(5) 羟基自由基(OH)氧化-电化学测量法;(6)臭氧氧化-电化学测量法。
   从原理上讲,方法(3)更接近我国国标方法,方法(2)也是推荐的统一方法。方法(1)在快速COD监测仪器上已经采用。方法(5)和方法(6)虽然不属于国标或推荐方法,但鉴于其所具有的运行可靠等特点,在实际应用中,只需将其测量结果与国标方法进行比对试验,即可换算成国标CODcr值,我国行政主管部门已予以认可。但方法(4)用于表征水质COD,虽然在日本已得到较广泛的应用,但欧美各国尚未推广应用(未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认可),在我国尚需开展相关的研究。
    从测试速度上讲,采用电化学原理的COD监测仪,分析周期一般为4~8min,能满足在线监测的要求。而采用消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消解-光度法的COD监测仪,其分析周期一般需30min~2h,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在线监测。
    从监测仪结构上讲,采用电化学原理或UV计的在线COD监测仪的结构一般比采用消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消解-光度法的监测仪结构简单,并且由于前者的进样及试剂加入系统简便(泵、管更少),所以不仅在操作上更方便,而且其运行可靠性也更好。
   从维护的难易程度上讲,由于消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消解-光度法所采用的试剂种类较多,泵管系统较复杂,因此在试剂的更换以及泵管的更换维护方面较烦琐,维护周期比采用电化学原理的监测仪要短,维护工作量大。
更重要的,从对环境的影响方面讲,重铬酸钾消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或光度法、或库仑滴定法)均有铬、汞等重金属的二次污染问题,废液需要特别的处理。而电化学法和UV计法(不包括库仑滴定法)则不存在此类问题。

网友B:
我在自助资料库里上传了一些资料供参考

网友C:
我单位使用的COD在线检测仪,我也不知道是属于楼上说的那种,反正其工作时需加入催化剂、氧化剂,催化剂是由浓硫酸和硫酸银配制而成,氧化剂由重铬酸钾、硫酸银、浓硫酸配制,一次做样用时约45分钟,由于我们不需要时时检测,一天检测3次即可,因此还算满足要求,可以调整做样时间间隔。但是产生的废液,我们处理不了,只能。。。。,造成了二次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