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7-07-27):
求助流量计选型:测量空气或氮气,小流量约5方每小时,气体中可能含有少量铁锈类杂质,谢谢!

楼主:
DN大约是15

网友A:
质量流量计

网友B:
才5方阿,质量没法做。加上铁锈……的确很难选。只能用转子了,精度差点就算了。

网友C:
不知道精度要求?以及压力如何?

网友D:
用转子流量计,精度不会差.在流量计前并联两个磁性过滤器,定期清理,交替使用.

网友E:
用转子流量计是肯定的,经济、实用,因为是可能含有,而且少量,那直接用应该没问题的,当有锈类物质顶撞转子时可能会有测量偏差,但不会影响整个控制装置。如精度要求不高,且不要标准4-20输出,可使用玻璃管,这样价格会很低。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压力不会超过3公斤,现在我们这里用的是金属转子流量计,磁性转子老吸引铁锈渣子。xmlhg66兄说的安装磁性过滤器,听起来不错哦。

网友E:
呵呵,钱花哪哪好啊!!

网友F:
用V锥流量传感器最合适.特别是对压力小\流量小\含杂质的介质www.floworld-co.com

weihong.wang@floworld-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