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双路电源自动切换的问题,有经验的请进来探讨一下

楼主(2007-07-27):
我刚到一家电力企业工作,部分设备的电源回路为两路电源互为备用同时引入电源分配柜,两路电源(交流或者直流)都是通过接触器(两台)互锁,以达到一路出现故障时,另一路自动投入,也就是两接触器的输出端是分别短接在一块的,现在我的疑惑是:由于我是刚刚接触这样的回路,不知道在一路出现故障时,另一路自动投入的过程对于用电设备(部分为DCS或者PLC)是不是有影响,我明白常态交流电肯定都是有归零的过程,就算是50HZ,单周期是1.2秒,不知道现有的国产或者进口的接触器的动作时间能不能保证电源供应的连续性,也就是切换能不能保证用电设备正常工作,直流电源的供应又是怎么过程呢?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50Hz是指一秒50次吧?那它的周期应该是50/1秒吧?哪来的1.2秒?

网友B:
20ms,足够反应了

网友C:
怎么现在还用接触器呢?都改成ATSE了呀。

楼主:
写错了,不好意思,是20ms

网友D:
直接买一个双电源切换开关不就可以啦

网友E:
好像有影响的,可以在后面加UP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