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单车能边骑边给电瓶充电吗?

楼主(2007-07-27):
我们都知道摩托车能边骑边给电瓶充电,那电单车能不能边骑边充电咧?这样电单车就可以很少甚至不用另外充电了。

网友A:
这是一个误区,大家都知道:在电动车的运动过程中存在两种能量,电能、机械能。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大家都明白,但机械能是如何转换成电能的?在我们印象中就不多了。有的厂家为了促销自己的产品,故意夸大可以在运动中充电的功能,其实这是一种误导。我们可以引深的想象,这不成了永动机了!
在运动中充电的功能是可行的,不过并不想商家所说得那样神奇,他的原理是这样的:当电动车在靠势能行使时,也就是说当电动车在从高处向低处行使时,电动车在重力的作用下加速。当速度达到某一设定速度时,电动车开始启动回馈制动,回馈制动时动能就转化成了电能,同时车速降低。这种功能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功能,但也就是这一个亮点往往被商家大肆渲染,其实对于平原的用户来说没有什么作用,大家要记住世上是不存在永动机的!

网友B:
这是商家忽悠用户的,没有什么实际使用意义的,纯属商家的一个卖点,请问有多少路是全下坡呢。

网友C:
没有永动机!

网友D:
如果有永动机那该多好啊

网友E:
知道能量守衡定律吗.电能不可能凭空产生的

网友F:
原理上是行的,但现实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