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程式 求助!!
道。。。

楼主(2007-07-27):
各位前辈,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一下:在编程时PID一般输出的是继电器开关动作吧,如果我要把结果在一个模块的模拟量输出(如4-20MA)在程式内部怎么写啊。PID输出时有没有一个百分比可以读取呢?

网友A:
我也在做,输出用DA输出,读入后在PLC内部处理后送到DA输出

网友B: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程序要怎么走啊.我不懂,学习中.

网友C:
非常想了解!

道。。。

网友:
听说有一个转换器把PID输出的开关信号转换成4~20MA或者1~10V,不知是否真的有

道。。。

网友:
下面引用由dmlldm在 2007-8-15 12:33:00 发表的内容:
  我也在做,输出用DA输出,读入后在PLC内部处理后送到DA输出

--------------------------------------------------------------------------------------------
可是内部处理后如PID输出的是一个通断式的信号,主要是怎样在内部把开关信号换成数字或输出百分比也成。然后再用D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