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07-07-28):
我用S7-200,CPU224和一个EM235模块,采集模拟量,但接上线后,却无法采集到值,我想请大虾指教一下,这个扩展模块的I/O应当怎么样组态,请尽量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A:
EM235模块的24V供电电源OK?

网友B:
地址默认分配,检查程序,看看i/o地址是否正确

楼主:
供电正常,EM235是唯一的一个模块,模拟量接的是第一路,信号正常,我用的输入地址是AIW0,应该也没有错,我的问题是EM235模块接上PLC后,PLC会自动寻找和进行I/O配置吗,如果不能不,我应该怎么样做.

网友C:
你的AIW0地址里读出的是什么数,是0还是字母?
你的DIP拔码开关都设置好了吗?

网友D:
默認的好象是5v的電壓吧,地址是自動分配的不用管就可以了,可以通過軟件看看模塊的連接狀態呀.

网友E:
在软件中查看“PLC信息”。

网友F:
我还想问一下~普通的输出输入扩展的地址怎么分配啊??谢谢

楼主:
默認的好象是5v的電壓吧,地址是自動分配的不用管就可以了,可以通過軟件看看模塊的連接狀態呀.

step7 microt/win3.2  能否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