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组态与PLC

楼主(2007-07-28):
请教,系统I/O点70,AI15路,并与上位机组态通信,用S7-200可以吗?

网友A:
可以,我刚做了个类似的。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原则上都可以,关键是如何使用的问题,不同上位软件,操作肯定不同,通讯方式也不同。

楼主:
谢谢   CPU226(24I/16Q),16I/16Q,8I,EM231*4,如果MCGS组态,能用CPU226的通信口吗?如果用WCC是否要用EM277和CP5411?如用S7—300成本在多少?

网友A:
用wincc+s7-200的话只另需一根15块钱的国产pc/ppi编程线,wincc可以用爱国版,pcaccess西门子本来就没打算赚钱,可以随便用。

楼主:
To  ikkoku
  谢谢你的回复,如你所说,Wicc+S7-200通信速度还可以吧?
  因为上位组态我不熟悉,而现在我又负责这个项目,很想请教和希望你帮忙,如有兴趣,请联系我.wy-automation@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A:
速度不是很快,我用的市面上卖的232转485的转换器,然后485a+接com口的3,485a-接com口的8,扯了根2芯延长线,从电脑接到plc,长度约80米,使用固定速率9.6k通讯,总共160多个过程变量,感觉速度不是很快。

上位机用西门子s7-200的opc服务器软件pcaccess(无需授权),直接把plc程序里的变量名读入,在检测时候,显示通讯质量是good

然后在wincc里添加opc.chn,在下面直接浏览opc服务器,找到s7200.opcserver,就是pcaccess建立的opc服务器了了。直接打开,把里面所有变量都导入wincc,这样就成功的建立了连接,后面就根普通的组态软件组态过程一样了。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还是工作之余晚上做,断断续续连学带做用了1个月。而且是我们厂自己用的东西,所以很简陋,上位机就是个淘汰的普通电脑,wincc是爱国版的……很愿意根你交流,可惜明天我就要出差一个月,票已经买好了……

网友C:
可以实现,上位机与plc通讯建议不要用自制232转485通讯电缆或者pc/ppi编程电缆,最好采用cp5611卡+D型头+L2网线,虽然贵点,通讯质量可以保证。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唐进在 2007-7-28 7:38: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问题太笼统,原则上都可以,关键是如何使用的问题,不同上位软件,操作肯定不同,通讯方式也不同。
--------------------------------------------------------------------------------------------
可以的,直接用226上的485通讯,MCGS里有200的驱动
如有问题请来电www.mcgs.com.cn

网友E:
当然可以

网友F:
上位机用WINCC,S7-200PCACCESS,通讯用PC/PPI,很简单

楼主:
我的通信距离是200米之外,Wincc+pcaccess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G:
变量类型要如何定义.

网友H:
我和别人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也是用MCGS组态,也是和226通讯。可以实现,不过到目前为止,组态对226写操作速度很快,读操作就很慢很慢,大概慢三四秒吧。因为我们组态图片比较多,程序很大。

网友I:
如果画面监控的点数太多,处理速度就会慢一些,特别是动画。

网友J:
学习了,没用过mcgs,别的到可以

网友K:
用西门子的以太网通讯模块,直接和上位连就行了,就看你用的组态软件支不支持,据我所知,力控是支持的。也可以用EM277模块+CP5611卡实现,力控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