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电气控制柜?

楼主(2007-07-28):
如何检查电气控制柜,请问有没有相应的规范?
   或者具体操作步骤呢?

网友A:
不明百你得意思

楼主:
如何检验做好的电控箱,有没有标准或者检验步骤

网友B:
不知道你想检查哪方面,电气通不通么?

网友C:
是不是出厂调试啊
那就好多了

网友D:
有,可以看<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网友E:
对于已经安装完毕的柜子,要做耐压实验,接地保护的检查,线号铭牌等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