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有6根线怎么接呢?

楼主(2007-07-28):
没接过6根线的PT100,是否其中3根不接呢?多谢!

楼主:
不接有什么影响吗?多谢帮忙

网友A:
对控温的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B:
可能是双组的,接任意一组,即3线就行了,另一组作为备用.

网友C:
没接过,帮不上你了!

网友D:
双支电阻体,用万用表量一下,区分、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E:
里面有完全相同的2只PT100测温元件,彼此绝缘。引线较长的为1组,较短的3根线为1组。

网友F:
双组的,用表量一下就可以区分。

网友G:
3线就行了,另一组作为备用

楼主:
引线较长的为1组,较短的3根线为1组
倒没这样去区分,就是有一边3根线一组的
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H:
应该是双支

网友E:
我们几年来所购买的双支PT100,生产厂家都是以引线长短来区分不同的组。

网友I:
不是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J:
就是双组PT100!

楼主:
楼上的我昨天还想联系你呢

网友K:
是双支,接ABB

网友L:
楼上的说的是,是双支的

网友M:
里面有完全相同的2只PT100测温元件,彼此绝缘。引线较长的为1组,较短的3根线为1组.楼上老大说的对双支的!